有知道这个收音机芯片的吗。请定义。

楼主(2020-12-10):
朋友给了2片TEA5767收音机芯片,和10脚的5767不太同这个芯片说是完整版,找不到个管脚的作用,也不知道接线方法。请用过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只有集成块的PDF,自己看看。。。

网友:
记得好像是DSP调频的集成块,需要总线控制

楼主(2021-01-16):
谢谢各位了,还是没有搞清楚。等等解答。

网友A:
看不清楼主图片中的芯片型号、后缀,是不是这个——

TEA5767HN中文数据手册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fb9 ... d049649a660e0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楼主图片中的芯片型号、后缀,是不是这个——

TEA5767HN中文数据手册 - 百度文库

首先谢谢帮助发了资料。我的意思是芯片上的14个脚功能,能否像10腿的tea5767那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