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FM收音机高频头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电子管FM收音机高频头里面的那几个电容的容量比较难找,可不可以差几pf

网友A:
      在FM高频头电路中,楼主圈出的几个电容都是很关键的元件,特别是调谐和本振两个回路上的电容尤为如此,最好都要用优质的高频电容,诸如瓷管瓷片或独石等电容,不能马虎。
      至于说它们的容量取值,倒要看你采用的管子、绕制的线圈、空气联实际容量,以及电路的焊接方式(分布电容不一)等情况来作最后取值。
      几个红圈电容中,高放输出的那个10P电容,容量可以再大一点,但不能再小。高频调谐回路上的15P补偿电容,是大是小不能先确定,而是要根据你使用的空气联实际容量,与本振频率的覆盖情况和良好的高频调谐跟踪需要来确定。本振回路上的那个20P补偿电容最为关键,是大是小也要和根据空气联的实际容量以及频率覆盖的需要具体确定,且不能盲从,否则是做不成功的。至于那个50P电容的大小,倒可以在47-75P之间范围内适当取值。桥接到AFC回路上的5P电容,不宜用大。根据鄙人的实际经验,AFC电路没有必要引入,实用性真心的不强,可以不要。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和电感并联电容的不要变,其它的稍大一点没问题

网友B:
只有谐振电路里的电容最好不要变化外(与空连并联的),其余都可以用近似容量的代替。谐振电容与线圈决定你的频率覆盖范围,容量变了频率也变,当然可以用改变线圈的直径,匝数,线距,来校正但很麻烦,也可以用改变微调大小加以补偿,可有时这个电容又固化在双连上。  那个15P与20P的也可以用两只并联串联法来代替其一。
在废弃的一些电子管收音机上可以找到拉线电容,拿来可以一用‘。如果找不到采用漆包线暂时代替,以后在换下。用漆包线制作小容量电容器补充容量,
在电子制作及维修中,有时急需几到几十pF的小容量电容,在高频电路调试中需要微调电容容量,可变电容器容量调整范围不够时,可采用两根漆包线绞合在一起制作小容量电容器。如将直径为0.1毫米的两根漆包线紧密绞合在一起时,容量与绞合长度之比大约为 1pF/cm,一端的两线头用砂纸去漆焊接另一端两头悬空即可。可根据试验结果逐步剪短绞合线长度减少容量,直到合适为止。

网友C:
你哪里的,要是洛阳的送你几个,老瓷管电容有这些容量的电容

网友D:
10p及5P的电容由于接在屏极,所以要250V耐压,其它100V甚至50V也可。

网友:
买一块双面覆铜板, 最好是柔性的FPC双面板材, 做软灯条的那种. 可以自己制作这些电容. 首先得有个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M高频头电路中,楼主圈出的几个电容都是很关键的元件,特别是调谐和本振两个回路上的电容尤为如 ...

我发现有些电路图没有15p 20p这两个电容的,是不是不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谐振电路里的电容最好不要变化外(与空连并联的),其余都可以用近似容量的代替。谐振电容与线圈决定你 ...

并联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里的,要是洛阳的送你几个,老瓷管电容有这些容量的电容

额 我是广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p及5P的电容由于接在屏极,所以要250V耐压,其它100V甚至50V也可。

高耐压的就更难找了

网友:
广东搞这种电容更方便呀!美国CDM,日本双信的银云母电容在广东都买得到,而且正好有容量几pF到几十pF,耐压300~500V的规格。银云母电容是零温度系数,超高精度,超低损耗的高频电容,用在这种地方比陶瓷电容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谐振电路里的电容最好不要变化外(与空连并联的),其余都可以用近似容量的代替。谐振电容与线圈决定你 ...

谢谢于版不吝分享宝贵的实践经验,这让我想起年少时修理有线电视放大器,有些放大器就是这样子的,偶尔有一两个这样手工用漆包线密绕再一起的东西,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这东西究竟是作电感用途还是电容用途呢?现在经版主解惑,豁然开朗了,应该是作中和电容之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耐压的就更难找了

玉林宝尔真的网店有高压瓷管电容,电子管收音机的元件数值,一般允许误差20%。

网友:
这种没有一个超过50V的.

网友(2021-03-13):
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实际问题。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挂出来有些日子,几次看到,也有高人已经发表高见,鄙人结合做机经验,简单考虑,参乎几句。不对之处请忽律不计。
红圈大致5处。2个谐振补偿电容,3个耦合电容。
一、先说谐振补偿电容(谐振回路15P和20P)。通用的可变电容覆盖范围比较大,不加补偿和垫整的话覆盖3-40兆是没啥问题的,你圈的两处补偿电容说到底就是为了减小可变电容的变化范围,减小覆盖,使得本振在97.7到118.7MHz的变化范围(在实际的制作中为了调整方便,图中的半可变最好达到10P到15P以上,最好20P,省的你在调试的时候来回的改固定电容),我一般把本振范围调整到97.2到119.2MHz,甚至更多,目的两个,1.为做刻度盘方便;2.留出一些余量,加装屏蔽壳后再调整,不然调节到头没余量。另外可变电容,谐振线圈等机械元件都会参与热胀冷缩。随着部件温度的升高,频率参数都会走低。回路中补偿电容取什么数值,取决于你的施工方案。就这张图纸元件数值来说是搭棚参数,走线是短硬直的思路(搭棚专利),距离底台地参考点是几个毫米以上甚至厘米,阻抗已经达到或超越谐振回路本身的3K。如果是常规PCB,而且走线粗,印板会增加一些分布电容,很有可能会在图纸参数上减掉几个皮法,15P变成12P也是有的(口头禅1个双面焊盘1PF)。所有这些的根本是空联本身正常,复旦美亚人民ALPS等,每个定片与母线之间的电阻必须很小,不然就是灾难。
二、耦合电路。三个耦合。第一,高放输出。书上说栅地耦合输出阻抗很高。但是这张图纸6AQ8屏交流输出阻抗不过3千欧,10P电容在百兆频率下阻抗不超200欧姆,甚至更低,只要不大于阻抗300欧姆 阻抗(十分之一原则)的电容器都可以使用,结论5P以上 就可以。事实也看到很多鬼子国频电路如此。这个电容器取大会怎样?比如47PF等,无所谓。只是重新调整了跟踪参数,电路增益变化不会超过1个和两个分贝。
第二,关于50P本振栅极耦合电容。本振回路中,栅极只是拾取信号而已,通过阴极等反馈维持本振。我们只是希望它的介入系数小回路Q漂亮。越小越好,最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通常22P幅度就够强,不加屏蔽就可以很理想的干扰半径3米5米范围周的小收音机了。常规参数:通常在47P栅极耦合,150V供电,通过1圈的耦合50欧姆仪器可以观测到5dBm的信号强度。结论:在使用6N3 6F2 等专用管子 22p至82p均可。
第三:关于5PFAFC电容.为什么要加AFC.理由:1.因为高频头机械元件的热胀冷缩,包括可变电容定动片,线圈等(在使用比较好的阻容器件的前提下)。2.电压的波动造成的几十至百千赫兹压控变化。3.不可避免的体感。长时间收听几个小时以上,必须加AFC,如果以收音机为玩具可以不加(不需要考虑电子管机器总体温度,频繁换台,冷机定时启动等)。5P为常规日频参数,照搬国频AFC锁定范围变宽,开关闭合下,换台会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