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石问题,准备制作矿石机

楼主(2020-12-11):
用那些矿石晶体合适?找了一下某宝,红锌矿和闪锌矿石一样么?

网友:
方铅矿和黄铁矿(愚人金)都是最好的矿石,也是大部分矿石收音机做检波器的,最简单的效果差的是用氧化铁做的,也就是烧蓝,比如一个刮胡刀烧红扔到水里,表面就变成蓝色,用铅笔铅做触点就是最简单的矿石检波器,当然效果不太好,我曾试过方铅矿石,和2ap也差不多,就是不稳定,容易跑偏,老得调

网友:
别找矿石了,用二极管,性能最重要。

网友:
        矿石非得用矿石吗?2AP系列就可以吗,我没有矿石,开始用2AP9,后来用老毛子的二极管(身体非常大那种),效果比2AP9明显声音大些

网友:
玩矿石机,如果要体会古典玩法就找矿石(方铅矿)自己编花篮线圈,搭设天地线,很有趣!感受最古老的无线电设备带给自己的惊喜。如果图省事,就用检波二极管2AP9,效率高,不费工。

网友:
1n60p一块钱能买50个,为什么还买2ap9呢?中波矿石收音机用的检波器主要是电压低而非正反向电流大,这点和有源的检波器不同,比如5块钱买了100个3ag1三极管,穿透电流都非常大了,一样能当矿石收音机器,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3ax31的低频小功率三极管做矿石检波器也非常好,不次于用2ap9,但是用9018的两只脚就不行,因为导通电压低最重要。
      以上是我实验的结果,图片是网上搜来做参考的。

网友:
用二极管就行,不一定非要用矿石

网友:
采用一个转换开关,切换二极管检波和矿石检波,先在二极管检波模式下收到电台,再转换到矿石检波模式,方便实用,

楼主:
想用红木做个古典的矿石机摆件,但是也要求能用真正的矿石收到一个台或一点杂音!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2AP9先用上,然后找各种各样的矿石试机,挑自己最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2AP9先用上,然后找各种各样的矿石试机,挑自己最满意的.

原先有个帖子说红锌矿效果最好,找不到了!红锌矿晶体太贵,再就是闪锌矿晶体是一样的吗?

网友:
既然要玩矿石机,那就尽量简陋一些,就像上面的朋友制作的“战俘营收音机”,亲自寻找元件,亲自动手制作,实验成功了乐趣无穷。

网友:
闪锌矿晶体在海尔兄弟动画片被遗忘的士兵那集,海尔兄弟用它做矿石收音机,但现实中它应该效果很差。我说过,做矿石收音机检波器最关键是导通电压低,目前方铅矿的导通电压最低,当然别的矿石也有导通电压低的,只不过方铅矿石最容易得到,但是方铅矿石不稳定,需要经常变换触点。怎样做矿石收音机的书里人为结晶硅的灵敏度最高最稳定,比锗还好,红锌矿都不如它。而苏联最有名的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用的就是硅检波器。
       目前我试验过方铅矿石,它和2ap9做的矿石收音机差不多。而1n60和2ap9也差不多,肖特基管有时试验好像效果能差点,但是听不出来。用什么检波器就要用什么耳机,并不是什么耳机都可以的。
用方铅之类的矿石检波器就要用4000欧的耳机最好。用2ap9等二极管的就用1500或2000欧的耳机比较好。做0v导通的场效应管矿石收音机用350欧舌簧耳机最好。所以说耳机也要和检波器阻抗匹配

网友:
红锌矿(氧化锌)是优良的检波矿石,闪锌矿(硫化锌)不能作检波。

网友:
最好先做个简单点,容易出声用二级管的收音机,然后再玩原始矿石机,更有信心。

网友(2021-01-17):
有点痒痒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对,先用二极管,再用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