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原理

楼主(2020-12-11):
图中R2上端是不是311V直流,C2和C3有什么作用?

网友:
有的电路里面的这个C2是没有的,而C3这个也只有4700P。

网友:
       R2上端某一时刻有311V,电压是脉动直流。三极管和R2、C2、C3 、变压器组成自由振荡,C3决定振荡周期开始,C2加速三极管饱和深度。R2上端为零进入下一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2上端不够311V 估计顶多40V 左右 因为前面有C1 R1 组成的容阻降压电路 具体有多少V  要看负载轻重

2  ...

电容限流15mA,是按基极电流加集电极电流等15mA算R2上边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R2上端不够311V 估计顶多40V 左右 因为前面有C1 R1 组成的容阻降压电路 具体有多少V  要看负载轻重

2  ...

    把三极管拆去量下电压就知道了,你的40V是工作时的有效电压值(平均值).可能还没有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