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功率标记问题

楼主(2020-12-11):
1 第一个电机 全封闭 5根线 厂家标60W(应是输出60W,为什么不标输入功率),这个是按空载功率,还是按负载功率。
2 第二个电机  4根线 带散热孔 输入180W 输出80W 两者转速是一样的
3 两者转速都是一样的,两者有什么不同。

4 分隔线

1 第一个电机,我功课没有做好,把线路中 L 误当为火线(实际是慢档)H当快档  ,电容没有接错,结果空载不到一分钟有点小冒烟,急忙拔掉,后来一查原来是线接错(请问这个对电机影响多大)

2 商家赠送电容标为4UF 实际测得为5UF     配合功率计 快档 输入显示110W 慢档为70W
3 自家备用电容标为4UF 实际测得为 3.8UF 配合功率计 快档 输入显示70W 慢档为60W
4 以上 2,3 测试都是空载测得。看到另一个商家 另外自己标为输入160W,这样说我的电机有问题?

网友:
电机冒烟,绝缘可能破坏,轻则发热,重则烧。

网友A:
电鸡冒烟?你是如何接线的呢?如果它是铝鸡,那不冒烟4末有道理的哟。至于4U用5U估计也有问题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鸡冒烟?你是如何接线的呢?如果它是铝鸡,那不冒烟4末有道理的哟。至于4U用5U估计也有问题的哟。

铜线。现在还能用。

网友B:
有点晕乎~4极电机应该是1450转/分~6极电机约950转/分,那么这个不可能是6极,是4极的话转差率太大了吧?
其次是空载60---100多瓦?没带风轮就这么大功率?油烟机带载功率不就百十瓦么~什么效率?
经历过洗衣机脱水时电机短时“冒烟”,立即停机检查线圈没变色,后来用了1~2十年也没坏~也见过冒烟后线圈色轻微变浅,也能继续使用算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乎~4极电机应该是1450转/分~6极电机约950转/分,那么这个不可能是6极,是4极的话转差率太大了吧 ...

1 配3.8uF 电容 空载慢档60W, 快档70W. 装上全新风轮 快档110W (用5UF电容 带风轮 快档130W),

另外这个转速 应是慢档转速度吧。还有这个电容理论上要4UF 才对。 不是电容换大了,功率虽变大,可能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晕乎~4极电机应该是1450转/分~6极电机约950转/分,那么这个不可能是6极,是4极的话转差率太大了吧 ...

刚才把电机拆了看一下,线圈发亮,没有发暗地方。线圈装有温度保险丝当时没有启作用,可能温度到达。另外转子涂绿色的漆,可能这里这里冒烟,起启示发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