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德生R305电路图

楼主(2020-12-11):
如题,捡了一个收音机,装上电池,不响,用欧姆表测机子正负极,电阻无穷大,感觉是电位器有问题,但它的接线方式看不懂 ,百度只有304,306的图纸,就是没有305的,所以求R305图纸

网友A:
CAX1191的机型,找个接近的吧

开关,找几个图示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1191的机型,找个接近的吧

开关,找几个图示意一下

怎么这么多引脚?怎么判断电位器是否损坏?(电位器好难拆啊QAQ)

网友:
电位器1/5脚短接一下看看

网友:
这款德生机,噪声大,音质差。

楼主:
确实不错,我已经把它变成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