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桌面垃圾桶的极简改装

楼主(2020-12-12):
前阵子趁双十一入手了几套9块9包邮桌面垃圾桶,小巧的外观配合迷你垃圾袋,使得整个垃圾桶非常适合日常办公使用。

然而使用了一阵子发现,这玩意的开盖设计太过反人类:盖子和桶圈密封太好不易掀开,过于着急容易直接推倒筒身。

这索性对其进行一个极简的改装,做到:
① 自动电路、动作单元全部内嵌,外部不留任何痕迹;
② 改装不影响正常使用,不影响垃圾袋更换;
③ 整机电池供电,使用低功耗休眠,不设电源开关。

刚巧碰上矿坛第12届 DIY 大赛,索性拿来参赛。

【作品外观】

按照大赛的要求,先上作品和名片:

【硬件制作记录】

改装垃圾桶是从安装舵机开始的,作为最大的机械部件,能成功嵌入垃圾桶桶圈至关重要。
手头刚巧有一批迷你的舵机,比常见的 SG-90 还要小一圈,用在这里正合适:

垃圾桶桶圈有着比较充裕的四个角落,因而顺着电线的方显分别安置主控、电池:

接下来是主控的焊接,这是一个限定万用板尺寸的活,用 ATTINY13 单片机刚巧可以放下。
选择 ATTINY13 一是 1.8v-5.5v 的工作电压刚好覆盖了 3.7v 锂电的整个放电区间,
二是这片 AVR 支持超低功耗休眠/唤醒,可以不设电源开关就长期带电工作。

整机的传感器使用水银开关,检测到晃动就触发开盖动作,关盖由延时完成。
为追求低功耗,水银开关的上拉电阻选用 1M,可以稳定触发 CMOS 控制器。

焊接基本上凭直觉就有了,零件刚巧凑满整块万用板:

最后给水银开关打上 704 硅胶,抗震、绝缘又防潮:

主板完成后,按照预定位置组装连线,并打胶固定:

电池选用某宝二手货,大约 300mAh 的容量带保护板,无惧过充过放:

至此硬件已基本完工,T13 单片机从座上拔下即可更新程序;
在舵机的旋转连接片上,夹上一段轻质长杆即可顶起桶盖。

【软件编写记录】

软件上使用经典的 ICCAVR 来编写,大致包括:
① 50Hz-PWM 舵机控制;
② 水银开关触发检测;
③ 低功耗休眠(含舵机关断);
④ 开关盖流程、位置参数校调。

代码编写完成后,需要校调舵机位置以实现最佳动作匹配。
最终所有的校调参数信息一并存入 T13 的 EEPROM 区。

既然是 DIY 大赛,烧写器也拿自制的玩意:Arduino 堆叠编程器。
由于我复用了 AVR-RESET 引脚,这里必须使用高压编程模式:

附上源码及烧录文件: AutoOpener_FW

【运行效果】

桶圈检测到晃动,就会自动打开桶盖,一段时间后再自动关闭:

整机带桶工作效果:

桶盖关闭后主控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直至再次晃动触发。由于功耗极低,整机无需电源开关。

【功耗测试】

实测在休眠时,整机功耗 <1uA(水银开关断开)或 3uA(水银开关闭合)。
这样的功耗使用 300mAh 电池可以轻松休眠超过 10 年:

300mAh / 3uA = 100kh = 11.4 年

实际绝大多数电力都是舵机消耗掉的,实测运行电流约为 80mA,单次运行时间约 3s,故耗电量:

80mA * 3s = 240 mAs

进而可以估算一次充电对应的开关盖次数(续航):

300mAh / 240mAs = 4500 次

就算每天扔 45 次垃圾也有三个多月的续航,效果比较理想。

---------------------------------------------------------------------------------------------------------------------

以上,极简地改装了一套9块9包邮的桌面垃圾桶,实现了晃动触发的自动开关盖功能。
整机功耗极低,内置电池一次充电可续航数月、开关盖上千次,省去了智能垃圾桶的电源线尾巴。

作品参加第12届 DIY 大赛,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

补充内容 (2021-1-12 20:39):
今天(2021-1-12)垃圾桶工作满一个月,特测试电池消耗情况。实测电压 3.915v,电量大约消耗 20%-30%,续航符合早前三个月的预期。测试记录详见 56 楼记录。

补充内容 (2021-3-14 14:24):
今天(2021-3-14)垃圾桶工作满三个月,再次测试电池消耗。实测电压 3.625v,电量消耗 80%-90%,已达到三个月预期。测试记录详见 60 楼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生活有你更精彩

感谢捧场!

网友B:
非常完美的制作,预祝参赛成功!

网友:
漂亮的小制作

网友C:
非常有创意的作品!

网友D:
自制烧写器很好,可愿分享?

网友:
简单实用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完美的制作,预祝参赛成功!

感谢捧场!大家一起 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创意,一点小建议供你参考:
水银开关不环保,可以用滚珠震动开关代替,曾经用来检测自行车是行驶状 ...

感谢建议,的确水银开关有污染问题。不过这个东西只要不泄露,用一用还是很安全的。

这套开关是我 08 年在杭州买的,如今已经随我飞到了哈尔滨;十年前质量还不错,除少许氧化功能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有创意的作品!

感谢版主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制烧写器很好,可愿分享?

每一层扩展板都够单拉出来开个帖子的。我在 Arduino 上用 PLD 器件 ATF16V8B 做了局部总线,才能有竖向堆叠。

放个 IO扩展层 的照片感受下,使用 DIP 就是要随便造,烧了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层扩展板都够单拉出来开个帖子的。我在 Arduino 上用 PLD 器件 ATF16V8B 做了局部总线,才能有竖向堆 ...

就开个系列帖,或者拿这个参赛,肯定火。这个是真材实料。

网友C:
高科技的制作! 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一窍不通啊!

网友F:
See kung fu in the subtleties, look at how serious you a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oduction,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the 12th DIY Conte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See kung fu in the subtleties, look at how serious you a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oduction,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技术真高级,机电一体化还是程序控制的,做这么复杂就为了代替两根弹簧?

弹簧太先进,主要替代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e kung fu in the subtleties, look at how serious you ar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oduction, ...

Thx for supporting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科技的制作! 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一窍不通啊!

星版主太谦虚了,这只是些数字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星版主太谦虚了,这只是些数字系统

实话实说!
我只会玩一些上世纪60年代的电子管收音机功放,80年代以来的晶体管功放集成电路功放....
对于数字系统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
我只会玩一些上世纪60年代的电子管收音机功放,80年代以来的晶体管功放集成电路功放....
对 ...

都是近年来的成果,核心用数字搞定,外设前端还保留着模拟的影子。

推荐星版主入手 Arduino,这个上手快,有英语基础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近年来的成果,核心用数字搞定,外设前端还保留着模拟的影子。

推荐星版主入手 Arduino,这个上手 ...

Arduino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添加义项
Arduino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包含硬件(各种型号的Arduino板)和软件(ArduinoIDE)。由一个欧洲开发团队于2005年冬季开发。其成员包括Massimo Banzi、David Cuartielles、Tom Igoe、Gianluca Martino、David Mellis和Nicholas Zambetti等。

它构建于开放原始码simple I/O介面版,并且具有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Processing/Wiring开发环境。主要包含两个的部分:硬件部分是可以用来做电路连接的Arduino电路板;另外一个则是Arduino IDE,你的计算机中的程序开发环境。你只要在IDE中编写程序代码,将程序上传到Arduino电路板后,程序便会告诉Arduino电路板要做些什么了。

Arduino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感知环境,通过控制灯光、马达和其他的装置来反馈、影响环境。板子上的微控制器可以通过Arduino的编程语言来编写程序,编译成二进制文件,烧录进微控制器。对Arduino的编程是通过 Arduino编程语言 (基于 Wiring)和Arduino开发环境(基于 Processing)来实现的。基于Arduino的项目,可以只包含Arduino,也可以包含Arduino和其他一些在PC上运行的软件,他们之间进行通信 (比如 Flash, Processing, MaxMSP)来实现。

网友F:
Welcome friends who play Arduino platform code, I know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k you for the new work.

网友F:
星版好!

我是看一般玩 Arduino 平台的外语都不错。

有新生力量加入到矿坛,是非常好的事,有新鲜血液,矿坛要焕发青春啦!

我们退休了,新生力量来了,很好!很 好!对吧,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lcome friends who play Arduino platform code, I know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k you for the n ...

其实担心中文回复版主易造成乱码,就上蹩脚英文了 : )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for me to join in the DIY-contest here in crystalradio.cn.

My first work last year is an Arduino one: a USB-Keyboard using Arduino-Leonardo.
That was a bit awesome since most of the work was done by open-source projects.
And of course, the project does not have any relationship with the keyword "Radio".

This time I bring the auto trash can, and wish the contest a success!

祝大赛圆满举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星版好!

我是看一般玩 Arduino 平台的外语都不错。

是的!新生力量补充了矿坛的血液,后继有人!祝【矿石收音机】永恒于世界,兴旺发达!

网友H:
看似普通垃圾桶,但改造技术很专业,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懂了。。佩服!

网友I:
水银开关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感应式垃圾桶用震动开关不灵敏,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银开关的灵敏度怎么样?我的感应式垃圾桶用震动开关不灵敏,效果不好

方向调好了灵敏度非常高,我这个轻弹一下或者晃下桌子都有反应。

网友J:
      这个改造很好,思路新颖,很有创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方向调好了灵敏度非常高,我这个轻弹一下或者晃下桌子都有反应。

多谢,我也去试试效果怎么样

网友K:
大小可以放一瓶啤酒 不如加半导体制冷装置 改桌面小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小可以放一瓶啤酒 不如加半导体制冷装置 改桌面小冰箱

桌面小冰箱我倒是有一个,主要还是保温和供电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似普通垃圾桶,但改造技术很专业,我现在已经完全看不懂了。。佩服!

感谢捧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改造很好,思路新颖,很有创意!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我也去试试效果怎么样

不过这些开关都是一维的震动,想检测两个方向的话,需要使用两个垂直放置

网友:
非常有创意的作品!支持楼主 参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些开关都是一维的震动,想检测两个方向的话,需要使用两个垂直放置

多谢指点,我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A:
有创意,生活有你更精彩

网友:
牛人,玩的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其实担心中文回复版主易造成乱码,就上蹩脚英文了 : )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for me to join in th ...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UTF8早就普及了,非中文语言系统显示中文也是可以的

网友L:
待机时三极管断开舵机电源,需要PB4脚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待机时三极管断开舵机电源,需要PB4脚高电平?

是的,PB4专门用来切断舵机电源。

实际上开盖后延时(约10s)过程中,就已经切断过一次电源,舵机静力矩足够支撑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UTF8早就普及了,非中文语言系统显示中文也是可以的

看来是这样的

网友M:
好羡慕你的设计才华,太精美了,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羡慕你的设计才华,太精美了,漂亮,赞一个!

感谢捧场,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捧场,大家共同学习!

勿客气,帅哥!

网友N:
垃圾桶数字化,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垃圾桶数字化,牛逼啊

懒人必备: )

网友O:
了不起的创意,极有商业开发价值,建议去申请一个专利

楼主(2021-01-12):
引用 网友O:
了不起的创意,极有商业开发价值,建议去申请一个专利

好建议,正巧身边认识搞专利的朋友。

感谢捧场!

楼主:
今天垃圾桶已连续工作满一个月(2020-12-12 至 2021-1-12),特来测试锂电池消耗情况。
期间垃圾桶每天平均开关 10-20 次,电池一直连在系统上,没有关机、没有额外充过电。

经测试锂电池开路电压 3.915v,相对于充满状态(4.20v)大约消耗电量:20%-30%.
这与 1L 按照 电流-时间 估算的续航长度相吻合:一次充电轻松续航三个月

附上测试照片,祝大家 DIY 愉快!

网友(2021-03-04):
很棒 还有仪式感

网友P:
看似简单,却包含了很多现代科技,支持!

网友Q:
非常实用的制作,值得借鉴!

楼主:
今天垃圾桶连续工作满三个月(2020-12-12 至 2021-3-14),再来测试锂电池消耗情况。
由于 2月 只有 28天,这次测试特意延后两天。期间垃圾桶日常使用,电池持续工作,没有额外充过电。

经测试锂电池开路电压 3.625v,相对于充满状态(4.20v)大约消耗电量:80%-90%,电量消耗比例符合预期。
当前电压依旧正常开关盖,灵敏度、功能均不受影响。

至此已达到 1L 帖子的估算续航:一次充电轻松续航三个月
附上测试照片,祝大家 DIY 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Q:
非常实用的制作,值得借鉴!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似简单,却包含了很多现代科技,支持!

感谢捧场,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同一批没改装的垃圾桶,已经被嫌弃了

网友L:
最终的问题,可能是电池自损的问题,总感觉这种软包电池容易自己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终的问题,可能是电池自损的问题,总感觉这种软包电池容易自己没电

锂电池不适合满电保存,软包只要满电放上半年,一定是怀孕。但如果长期半电则寿命很长。

这个机器在 3 个月里只有头 1 个月处于接近满电状态,这样一来寿命还可以。

而且我用的是非常廉价的处理货,1.5元一片,用坏了(目测得一两年)直接换。

网友R(2021-08-20):
请教你水银开关不是要有角度变化才能触发的吗?就这样碰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也容易误触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你水银开关不是要有角度变化才能触发的吗?就这样碰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也容易误触发吧?

水银开关的确需要角度变化才可以导通,但可以调整到静置时位于临界点附近。
程序里边设计的是电平变化触发,因而无论是导通->断开,还是断开->导通都可以稳定触发。

至于误触发的话,外电场基本没有干扰过,临界开关还算稳定;
但是使劲拍桌子的话是可以触发的,毕竟属于震动敏感。

网友(2022-04-25):
很好的创意,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