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0-12-12):
求教电路反馈工作原理。

网友A:
这是哪本书上的图(题)?好像有点问题。
图中的运放A2不在线性状态,若定要分析,只有分情况讨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本书上的图(题)?好像有点问题。
图中的运放A2不在线性状态,若定要分析,只有分情况讨论了。

只分析反馈。

网友:
运放A2就在反馈回路里。

楼主:
这道题主要分析反馈性质和过程。

网友:
vo=(r2/r2)·(1/A2)· vi,好像没啥物理意义。

楼主:
要求判断正反馈还是负反馈而已。

网友B:
A2的存在,引入了非常强烈的正反馈。从Vi到Vo,是一个正反馈电路。

这电路颇为有趣。前面的分析已表明,A2将A1的反相放大扭转为同相“放大”。虽然没有实际的放大作用,却起到了扩大A2倍的衰减作用,衰减量非常大。而且,通过噪声增益分析可看到,A1的自身噪声被强烈抑制住,A2产生的噪声也仅是以1倍的量出现在Vo端子。从这点看,这电路用于将输入信号作深度衰减时,有其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2的存在,引入了非常强烈的正反馈。从Vi到Vo,是一个正反馈电路。

这电路颇为有趣。前面的分析已表明, ...

这电路估计可用于测试运放的开环增益(将待测运放放置于A2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估计可用于测试运放的开环增益(将待测运放放置于A2处)。

谢谢,这道题是要求学生做出正负反馈分析。

网友:
A2是反相放大器,图中形成正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真反馈答案对的,主要学生不用心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真反馈答案对的,主要学生不用心学习。

[假定] 反馈回路的运放A2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瞬时电压(电流)法:
若ui为(+),则uo为(-),运放A2输出uo2为(+)。此瞬时的实际电流 i1,i2,i3 方向如图所示。
故电流 i2 为正反馈,电流 i3 为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 反馈回路的运放A2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瞬时电压(电流)法: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