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电炉丝如何接线。

楼主(2020-12-13):
帮看看这个电炉丝如何接线。

二根红线,一根黑线,是接220V吗。不敢接

网友:
估计有三千瓦左右

网友A:
黑色接零线,另外两根红线接火线,单接一根红线就是一半功率。

网友A:
这个接电一定要有风机吹着才行,不然热量聚集散不掉,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接零线,另外两根红线接火线,单接一根红线就是一半功率。

好吧,我现在接220V试一下。

网友:
这个PTC加热板是分两档加热的,黑色线为公用地线,中间有温度继电器,红色线分两组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电一定要有风机吹着才行,不然热量聚集散不掉,有点危险。

有风机,我刚把壳子拿掉了,试一下。如果通电正常,我在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接零线,另外两根红线接火线,单接一根红线就是一半功率。

电热丝刚接试了是好的,在帮我在看看这个风机三根如何接,也是直接220吗

网友A:
蓝色和红色接220

网友:
这不叫电热丝这是ptc发热可以自己恒温,,一般产品就是两组黑色公共线红色两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和红色接220

黄的串了个电容不用接吗,电容是500V,2UF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热丝刚接试了是好的,在帮我在看看这个风机三根如何接,也是直接220吗

电容不可少啊,蓝色是零线,红色是火线,红色和黄色是运转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可少啊,蓝色是零线,红色是火线,红色和黄色是运转电容。

我用蓝色接一路 红黄是并联的接一路,接220上不转,可能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蓝色接一路 红黄是并联的接一路,接220上不转,可能风扇坏了

给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