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炉功率板问题

楼主(2020-12-13):
最近维修我那个高频炉,顺便绘制了一张功率板电路图,有些搞不懂,特来请教高人,这种电路属于什么形式的推动电路?工作方式是否对称推逸?那个电阻9和10是起什么作用?换管子时把R10取下来,再焊上去时没注意按照R9的方法接了,结果导致整个板子不工作,昨晚折腾到12点!

补充内容 (2020-12-14 11:44):
我要问的是,电阻R9R10的作用,至于老友们说下边电源画反了,我解释是,场管源极漏极画反了,因为这两个理由改任何一个都是正确的,大家就别纠结了,帮忙分析电阻的作用,谢谢!

补充内容 (2020-12-14 11:59):
目前机器工作正常了,因为我把R10接到电源—了,并未按照R9的接法,目前担心的是,机器工作了,怕功率不足,也怕烧毁,所以必须搞懂这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楼主:
我一直当它是电容泄放电阻,随便给装上去了,因为这两个电阻都没有安装位,直接焊背面了,像是后期加上去的。

网友A:
      图画错了,跑线跑好点。

网友A:
       桥接是桥接的PWM芯片是啥?是20管还是24管?是20管的话有4管在作推动管用。

网友:
感觉像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画错了,跑线跑好点。

要不你给整理一下?我是随手画的,很多地方还可以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接是桥接的PWM芯片是啥?是20管还是24管?是20管的话有4管在作推动管用。

芯片没注意型号,是有4组驱动,这个是20管,我简画了一些。这样的驱动,我想知道工作方式,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原理差不多,这个是高频震荡驱动感应线圈加热钢材。

网友B:
楼主看实物线路的眼神太差,实在不行可以借助万用表实测来画图。图中,下管电源错了!

网友:
下管画错了,总体看起来像是谐振全桥。

网友:
是这样的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实物线路的眼神太差,实在不行可以借助万用表实测来画图。图中,下管电源错了!

下管电源没错,可能元件画反了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还是有电脑画图好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另外这种工作方式是否如我箭头所示双双对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还是有电脑画图好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另外这种工作方式是否如我箭头所示 ...

是的,全桥基本上是对角的管子导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全桥基本上是对角的管子导通工作。

这两个电阻作用是什么,偏置不像偏置。

网友B:
几个人指出下管电源接错了,而你自己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仔细对照他人画的图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人指出下管电源接错了,而你自己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仔细对照他人画的图检查一下吧。

跟你说了,管子画反了,源极漏极反了,听不懂我也没办法,你硬要说电源反了,也没毛病,两者本来没区别,但是你把电源调个头,估计又要说上半部分电源反了

网友D:
你画的图是错误的吧,要检查一遍才好。h桥上下管接同一个驱动型号并且同是n沟道场管。这样电源不会短路!!
管子烧了,一定要检测驱动部分,切记。
不加热和r9,r10的关系不大,如果h桥工作正常也会加热的。

网友B:
下管电源接地咯!你接去电源正干什么?笨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管电源接地咯!你接去电源正干什么?笨蛋!

管子源极漏极画反了,我都说了几遍了?你非要说电源画反了也没错!我这个图如果不想从新画,我就问你,是改变场管源极漏极简单,还是还电源正负简单 所以说自己听不懂就别怪我多说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画的图是错误的吧,要检查一遍才好。h桥上下管接同一个驱动型号并且同是n沟道场管。这样电源不会短路!! ...

维修之后,r10一脚接到电源+上了,就死活不工作了,因为没有电路图纸,又是背面达接的,两边对称,对照R9接,然后改回图上所示接到-,电路工作正常,这电阻作用还是很大的,不是电容泄放这么简单,下边场管源极漏极是画反了的,这个在前面已经做了解释,可以参考这个图,我那个图就不要纠结,我现在要搞清楚那两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之后,r10一脚接到电源+上了,就死活不工作了,因为没有电路图纸,又是背面达接的,两边对称,对照 ...

H桥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维修之后,r10一脚接到电源+上了,就死活不工作了,因为没有电路图纸,又是背面达接的,两边对称,对照 ...

可以把r9,r10都拆了试试,有些机器不用接启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阻作用是什么,偏置不像偏置。

你再跑下线路,这两个电阻位置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r9,r10都拆了试试,有些机器不用接启动电阻。

R10误接到电源+都启动不了,证明这个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跑下线路,这两个电阻位置好像不对。

电阻位置没错,是我把下半功率管画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阻位置没错,是我把下半功率管画反了

把前面的驱动电路大概画出来看看,驱动信号怎么给到上管的栅极的?

现在这样只能靠猜,猜测这俩电阻是给两个半桥的上管的驱动信号提供直流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前面的驱动电路大概画出来看看,驱动信号怎么给到上管的栅极的?

现在这样只能靠猜,猜测这俩电 ...

这个太复杂,画不出来,驱动过来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