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容怎么替换?

楼主(2020-12-13):
如图,这是老式固态电容吗?最好的替代品是哪种?

网友:
可以用油浸电容代替,拆机的美国货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只要耐压够,容量差不多的都可以代替。

网友:
用普通的电解电容就可以代替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这是胆立体声解码板上的。看电路图应是150v40mfd的高压阻容滤波电容,所以上家换过了。网上找到一个实物图,图中白色的电解电容应该是原装的。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是什么电容?

Sherwood-A3MX

Sherwood-A3MX

网友A:
16uF150V电解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uF150V电解应该可以。

谢谢。搜索了某宝,还真能找到电压,容量,体积和价格都合适的电解电容,而且新的比老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搜索了某宝,还真能找到电压,容量,体积和价格都合适的电解电容,而且新的比老的便宜。

小心子母电容

网友:
是我的话直接把这个电容掏空,里面塞一个电解电容进去又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