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式空调开机即跳闸

楼主(2020-12-13):
最近天冷了,打开柜式空调机制热。第一次运行半个小时左右突然跳闸,以后基本上是开机即跳闸,同时听到外机发出砰的声响。但插上电源插头不跳闸,万用表测量插头N和L电阻有一百多欧姆。基本排除电源中的插头、插座、空气开关的原因。请问各位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
开机跳闸,跳什么闸,空开?漏保?不一样的故障,过流,漏电,空开损坏,都可能,换闸试过吗?

楼主:
跳闸前压缩机已经启动工作

楼主:
显示屏无故障代码

网友A:
“第一次运行半个小时左右突然跳闸,以后基本上是开机即跳闸,”停十分钟再开会不会一开即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运行半个小时左右突然跳闸,以后基本上是开机即跳闸,”停十分钟再开会不会一开即跳?

不管停多久,再开即跳闸。

网友:
外机搭铁了

网友:
如果排除了开关的问题,那就只能打开室外机查找毛病了。

网友:
估计压缩机搭地短路

楼主:
只跳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请问压缩机搭铁怎样查找?

网友:
最好打开外机检查下线路

网友:
我家以前也出现过跳空开,换了空开就好【空开接出不良】

网友:
直接先换空气开关。。。。。。。。。。。。。。。。。。。。。。。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还有可能是启动电流大,电压拉低,空开跳闸。

网友:
压缩机漏电,压缩机热保护

网友:
1、调换下其他空气开关
2、考虑电线有漏电的可能,调换电线,零火线或与地线,空气开关和插座处同换位置。
3、空调本身有问题

网友:
压缩机坏,老鼠咬断线

网友(2021-01-17):
电压过低,也打不起来的,身受其害过

楼主:
自己打开看了,好像线没有问题,接线处也没有问题,可能是压缩机毛病,这个我弄不了,谢谢各位的意见。请修理工把大家的意见反映给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