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风扇集线器][P6][CPU协同显卡控制风扇][FANHUB1]

楼主(2020-12-14):
1.场景实测1(室温14℃,压力测试5分钟,显卡风扇电压8.5V)

Idle Stress FPU Stress GPU Stress FPU&GPU
CPU 9cm 663 RPM@29℃ 1040 RPM@57℃ 690 RPM@33℃ 1160 RPM@61℃
GPU 8cm x2 779 RPM@40℃ 789 RPM@41℃ 2596 RPM@73℃ 2637 RPM@72℃
Front 14cm 475 RPM 730 RPM 998 RPM 1005 RPM
PSU&Rear 12cm 531 RPM 801 RPM 1078 RPM 1096 RPM

原来这种款式的静音机箱,前面板可以一直敞开着,能大幅提高进风效率!
我之前都不知道,嫌弃箱子闷。
与实测2的机箱比起来会更静音,听不到待机时显卡微弱的噪声。如果把防尘遮罩给摘掉进行公平对比,温度的表现应该差不多。

2.场景实测2(室温14℃,压力测试5分钟,显卡风扇电压8.5V)

Idle Stress FPU Stress GPU Stress FPU&GPU
CPU 9cm 676 RPM@28℃ 981 RPM@54℃ 700 RPM@33℃ 1129 RPM@60℃
GPU 8cm x2 782 RPM@35℃ 784 RPM@36℃ 2385 RPM@67℃ 2402 RPM@67℃
Bottom 12cm 214 RPM 214 RPM 925 RPM 913 RPM
PSU&Rear 12cm 530 RPM 753 RPM 970 RPM 987 RPM

机箱没有背线空间,风道严重受阻,下进后出要比前进后出要好很多。
而且风扇在底部,也比安装在前面板距离人要远,噪声要小。
因为CPU散热压力不大,底部的风扇只需要在显卡有负载的时候进风就行了,减少不必要的噪音与灰尘。
另外,冬天的短时间测试,并不能反映夏天长时间使用的真实情况。如果放在通风不好的桌底角落,效果不比实测1的机箱好。

3.连接主板、电源和CPU风扇

SYS_FAN输出的调速信号,是从CPU和显卡里选最快的那一个。
12V和GND由SATA电源提供,所以连接主板的CPU风扇插座只需要两根线,一根转速信号,一根调速信号。
显卡会读取VgaSensorFan插座上接入的风扇的转速,所以显卡风扇的转速线没接,就不能显示了(除非改线)。
VgaSensorFan插座的调速信号可以选择和SYS_FAN一样,或者和显卡一样。

4.连接显卡风扇插座和显卡风扇

两个PH2.0-3P的插座是一样的,不能防呆,不过插错了不会造成损坏。

5.安装固定

磁铁配合导热双面胶,可以在机箱内板上的任意位置固定。
平时显卡没有负载时,LM317是凉的,日常使用并不会因为线性降压效率低而很浪费电。

PS:FANHUB2和FANHUB4都没有实战过,只进行了功能测试,等我确定它们都没问题了,整合好再开源。

网友:
我想第一个吃螃蟹

网友:
普通ATX机箱,有电源风扇排风就够了
自从4代i之后,现在的U普通不怎么发热,4代的i3水冷都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