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的ATX电源怎么维修?

楼主(2020-12-14):
一台电脑的ATX电源赤焰金魔(安钛克产),荷载能力差,负载一大就断电关机,请问坛友们怎么修好?

网友:
把电解全换了

网友:
打开看一下,重点检查电解电容

网友:
就这个配件水平扔了,换新的吧。

网友:
换高速电解电容;

楼主:
打开清了灰尘,没有看到鼓包电解电容。

网友:
先换电解电容再说!!!!!!!!!!!

网友:
这个电源不是安钛克的,而是安耐美的电源,有主动PFC,拆开照照片传来看

楼主:
啊,是安耐美的电源?还是安钛克专卖旗舰店买的。真得。。。。。。

网友:
用玩具表看各处的电压(电源端、各插头处)变化,来确认是电源还是线路、插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