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电压偏大

楼主(2020-12-14):
参考下图,C1为1uF,R2为470K,C2是4.7uF,D5是3.3V,整流桥与电容之间加了一百欧限流电阻,为什么测D5是4.1V,拆下用9v电源,一千欧电阻串稳压管,测稳压管正常,不知为什么?

网友:
稳压管1n4733的最小稳压电流是49ma。
9V串50到75欧姆电阻试试看。

网友:
稳压管电流太大超过80ma,减小C1为0.47uF

网友:
电流太大,看稳压管的曲线参数调整电压。

网友:
串电阻解。

网友:
没问题吧?IN4733稳压值是5.1v。
https://wenku.baidu.com/view/d8e50b1b6edb6f1aff001fe5.html

楼主:
稳压管1W3.3V,电流大约300mA,电容限流70mA,限流电阻加到200,1K都不行

网友:
稳压管在有效工作区外是不会起到稳压作用的!

网友:
超工作范围了

网友:
所谓电容降压式供电电路看似电路简单、体积小、成本低,其实它的使用条件还是比较严格的。电气不绝缘自不必说,其次、它只适合为电流波动较小的用电设备供电,也就是说:用电设备的最大电流再加上10mA左右就够了,这10mA是留给稳压二极管工作之用。电流过大就会损坏稳压二极管!因此,这种电容降压电路原则上是不能空载的,否则全部电流就都加在稳压管上了,极易过流损坏!
降压电容按每1uF 65mA设计就行(容量最好实测一下),不要过大、也不能过小。至于电容上并联的那个电阻只是泄放电容里面的电荷用的,防止断电后电容长时间带电、导致电击伤人。它与电源参数设计无关。

网友:
稳压电路都是错误,怎么能正常。稳压管怎么用先了解清楚吧。

楼主:
按大家意见实验了一次,稳压管4mA时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管1W3.3V,电流大约300mA,电容限流70mA,限流电阻加到200,1K都不行

用一只稳压二极管主要是省事.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用两只绿色发光两极管正向串联来代替3.3V稳压管.在要求较高的场合(电脑或精密电子设备中,一般是用三端稳压管或是用三端稳压管再串电阻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