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323d彩电上半部分有细横纹,声音小

楼主(2020-12-14):
此款电视据说是第一代有遥控的彩电,收来后发现上半部分有横纹,另外音量很小,调到最大也只能刚好听见声音。
没有信号的时候沙沙的音量却很大
求助,问题所在?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
声音是音频通道的问题,估计是谐振回路失谐;与画面关系不大。很多年不整这CRT,都生疏了……
画面试试看一下C774这个电解电容,22uF/250V的。

声音部分看看L402(UPC1382C的9、10脚)

网友A:
常逆程电容失效,好像是160V10u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逆程电容失效,好像是160V10u吧。

两个问题都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吗?谢谢老师

网友:
日立321D是我家第一台电视机,当年我把它改了遥控,怀念我那青涩年代。

网友:
伴音小是L402内部电容失效,挑碎外并一个82P电容,用改锥调整磁芯使声音最大

网友:
这好像是回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