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YM3414与前面的3623B要怎么接

楼主(2020-12-14):
求教各位大侠,现在晶振是接在YM3414上面的,前面的3623做接收的话,那个线要怎么接到3623上去
附件图1:

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 xo 接U1 xi

实在不放心就换个4脚钟振 输出分别串个电容接2个IC  Xi

这样接,相当于后面的YM3414没有接前面IC的MCK,可以吗?

网友:
也可以两个芯片的XI脚接在一起,防止U1失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