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必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不知电容器的容量大小是根据电池的什么参数确定的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差别的。。。高级的内阻测量仪能测量动态内阻。。。

网友A(2022-05-02):
引用 网友C:
整俩10uF 630Ⅴ的CBB

但不知电容器的容量大小是根据电池的什么参数确定的

请所有的道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不知电容器的容量大小是根据电池的什么参数确定的

我用3μf的电磁炉黑方块电容和560μf的固态电容试过,没区别,只是测高压电池一定要放电,要不电桥的保护管会击穿(一节18650不会,测汽车铅酸电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的电池内阻测量仪能测量动态内阻。

就是不同放电电流下内阻的动态变化,主要用于动力电池的并联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其实没啥电路图,就是串联两个电容,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我随便用的220uf的

看楼主顶楼的图片是二线测试,可是再看本楼的测试图,又是四线测试,究竟是用几线测试法测得电池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顶楼的图片是二线测试,可是再看本楼的测试图,又是四线测试,究竟是用几线测试法测得电池内阻?

都是四线,哪有用两线的

网友:
中策手持电桥三个插孔怎么测?+   -   GUARD

网友:
学习了,我也照图试试,就不知道我的电桥有没有毫欧精度

网友:
电桥频率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3μf的电磁炉黑方块电容和560μf的固态电容试过,没区别,只是测高压电池一定要放电,要不电桥的保护 ...

想到这个价格电阻,可能预防电桥损坏,哪位给试下,我电桥不在身边

网友:
电桥测内阻

网友(2024-12-12):
试了一下,可以

网友:
电池内阻很小

网友F: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是德的《阻抗测量手册》,没看过的绝对值得一看!

最新英文版链接: https://www.keysight.com/au/en/a ... notes/5950-3000.pdf

据说有中文版的,但是俺没见过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是德的《阻抗测量手册》,没看过的绝对值得一看!

最新英文版链接: https://www.key ...

网上有中文版(是2000年第2 版)的,具体如下:
电子发烧友网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1798326.html

豆丁网
https://www.docin.com/p-1548594437.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中文版(是2000年第2 版)的,具体如下:
电子发烧友网
https://m.elecfans.com/article/17983 ...

居然把别人公司的免费资料拿来卖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把别人公司的免费资料拿来卖钱 ......

这算啥,想想度娘,怎么样?心平气顺多了吧

网友H:
对高频电桥与高频法测试内阻,我有个困惑能不能解?18650我拆了不少,为的是取里面的铜箔做屏蔽用,发现这个结构与电解电容相似,多圈卷绕的在高频时的附加电感对电池内阻的测量结果影响如何?电桥频率如何设置,请谈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高频电桥与高频法测试内阻,我有个困惑能不能解?18650我拆了不少,为的是取里面的铜箔做屏蔽用,发现这 ...

以前老国标是 1kHZ 测电池内阻(文件找不到了),现在流行的商品电池内阻仪(正经制式厂家比如 Hioki 3561)也是 1kHZ 正弦波。

我用 Hioki 3522 LCR 表从 1kHZ 扫频测到 20kHZ,电池内阻是平缓的,无太大变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对高频电桥与高频法测试内阻,我有个困惑能不能解?18650我拆了不少,为的是取里面的铜箔做屏蔽用,发现这 ...

18650里面是铜箔啊,从来没拆过,原来这里可以找到铜箔

网友K:
字是不差,数不一定,哈哈,开个玩笑,确认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老国标是 1kHZ 测电池内阻(文件找不到了),现在流行的商品电池内阻仪(正经制式厂家比如 Hioki 3 ...

谢谢您的分享,看来在音频上限的频率寄生电感的影响还不是很大,这样的话用组合仪器完全可以测试内阻了,20KC的话好的OCL放大器都可以达到,用信号源让放大器输出功率信号,用两台毫伏表分别接在取样电阻与电池两端就行了,取样电阻那端的读数作为定位,电池两端的读数换算成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字是不差,数不一定,哈哈,开个玩笑,确认不错!

创新比买仪器更有意义,虽然有时候还不是很理想。给你加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8650里面是铜箔啊,从来没拆过,原来这里可以找到铜箔

是啊,这就是从里面拆的,已经酸洗过了。拆时要到野外通风处,戴好口罩眼镜,注意边缘地方小心用力,我的有些弄得不完整了。电池要接个10Ω电阻充分放电到零电压。至于拆时加热让边缘软化后保持完整只是设想没实作,总之要小心为妙。拆出来的铜箔用处很大,做变压器的隔离层、塑料机壳的内部全屏蔽、一支旧钢笔改高频检波探头、同轴电缆连接处外屏蔽的增强、拆个蒸馒头的盖垫的葶杆包上铜箔就是八木振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是啊,这就是从里面拆的,已经酸洗过了。拆时要到野外通风处,戴好口罩眼镜,注意边缘地方小心用力, ...

太薄了,找报废的大容量铁锂电池拆铜才厚,拆磷酸铁锂也比较安全。我拆过A123   20AH铁锂电池有1两以上铜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这就是从里面拆的,已经酸洗过了。拆时要到野外通风处,戴好口罩眼镜,注意边缘地方小心用力,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薄了,找报废的大容量铁锂电池拆铜才厚,拆磷酸铁锂也比较安全。我拆过A123   20AH铁锂电池有1两以上铜 ...

呵呵,我得不到大电池,这个薄的对我来说很真有用,做法拉第屏蔽的磁棒测向天线正好,这种屏蔽磁棒天线需要两层薄铜皮屏蔽,厚了不好制作。

网友:
如果你有电桥,那么内阻仪完全没必要买了!

我的手持桥是本论坛唐老鸭的LQ-9101,不知用来测试电池内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把别人公司的免费资料拿来卖钱 ......

这种情况多得很,一个唯钱的社会!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其实没啥电路图,就是串联两个电容,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我随便用的220uf的

有谁把它的原理简单说一下吗?
光是看那张图,看不明白啊?

网友M:
有谁比较过,不同频率时,测量结果是不是一样?(电池的内阻和频率有关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有谁把它的原理简单说一下吗?
光是看那张图,看不明白啊?

不就是利用电桥电阻挡原理来测试吗?电容是隔直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谁比较过,不同频率时,测量结果是不是一样?(电池的内阻和频率有关吗?)

几乎无关,电桥调到电阻默认挡就可以了。

网友N:
有点区别是在毫欧精度分辨率的问题,还有就是内阻仪可以在线检修测量动态情况。一般业余使用LCR倒是不错的选择,节省一笔开支。补充:还有个问题电桥测试速度较慢......,应该是串联电容的原因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就是利用电桥电阻挡原理来测试吗?电容是隔直用的。

这会不会把电容的ESR也加到测试结果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会不会把电容的ESR也加到测试结果上呢?

不会,电容是双个串联使用,等效上也就是串入四线制网络里面了。何况电桥换不同测试夹都是要清零的。

网友:
以前不关心这个问题,现在从网上查了一下,有如下结果:
测量电池内阻的方法有多种,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取决于你所需的精度、可用的设备以及电池的具体类型。以下是几种常用的测量电池内阻的方法:
1. 直流电阻(DCR)测试: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之一,通常用于测量锂离子电池等二次电池的内阻。
方法:施加一个短暂的大电流脉冲(例如几秒),然后测量电压降。内阻可以通过 ΔV/ΔI 来计算,其中 ΔV 是电压变化,ΔI 是电流变化。
优点:快速且相对简单。
缺点:可能会影响电池寿命,不适合所有类型的电池。
2. 交流阻抗谱(EIS,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EIS 是一种非常精确的技术,可以提供关于电池内部过程的详细信息。
方法:在电池上施加一个小幅度的正弦波信号,并在整个频率范围内扫描,从几毫赫兹到几千赫兹。
优点:非侵入性,可以获得详细的电化学参数。
缺点:需要专门的仪器和一定的专业知识来解释结果。
3. 开路电压法(OCV Method):
在电池完全充电后,记录其开路电压(OCV),然后以恒定电流放电一段时间,再次测量端电压。
内阻 = (OCV - 端电压) / 放电电流。
优点:简单易行。
缺点:只能给出一个平均值,不能反映动态特性。
4. 脉冲放电法(Pulse Discharge Method):
类似于 DCR 测试,但使用的是短时间内的高电流脉冲。
方法:给电池施加一个短时的高电流脉冲,同时监测电池两端的电压响应。通过分析电压跌落可以计算出内阻。
优点:对电池的影响较小,适用于在线监测。
缺点:需要适当的硬件来确保安全和准确的数据采集。
5. 欧姆计或微欧计:
对于一些大型铅酸电池或其他允许较大电流通过的电池,可以直接使用低电阻测量仪(如微欧计)进行测量。
方法:使用四端子连接法(Kelvin 探针)来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优点:直接读数,精度高。
缺点: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池,尤其是那些不允许大电流通过的小型电池。
6. 电池管理系统的内置算法:
某些现代电池管理系统(BMS)内置了估算内阻的算法,基于电池的历史数据和当前状态。
优点:无需额外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缺点:依赖于 BMS 的质量和算法准确性。
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脉冲放电法是一个很好的折衷方案,因为它可以在不影响电池性能的情况下提供较为准确的结果。
如果你追求最高的精度并且有条件的话,**交流阻抗谱(EIS)**是最佳选择,尽管它需要更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和资源情况,你可以选择最适合的方法。如果是为了日常维护或初步评估,简单的开路电压法或脉冲放电法就足够了;如果是研究或开发,则建议采用更为精密的方法如 EIS。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有谁把它的原理简单说一下吗?
光是看那张图,看不明白啊?

28 楼提到了《阻抗测量手册》这本书,建议你们还是看一看,不然很多东西说了你也不知道上下文。

普通商用 LCR 表(正经的制式仪器,不是假货宝上的奇葩)通常使用 5 端连接,

当然我们可以不用考虑这个 5,它指的是屏蔽层;去掉 5 它其实是 4 端连接,而且这个 4 端连接就是所谓的开尔文连接法(不更多解释过于基础的问题),是可以消除测试线阻抗的,实际上上图的下方就有此连接法的等效电路,可见待测器件(DUT)是通过 4 根附加有 Rs 和 Ls 阻抗的线接到 LCR 表的(而且 Ls 之间还存在耦合),但这不影响阻抗测量(不更多解释过于基础的问题)。

所以测量电池内阻就是在上述等效电路中加上容量较大的 C1 和较小的 C2,C1 的大小使得从 Hc 到 Lc 的测试激励电流不受影响,C2 的大小使得 Hp 和 Lp 测量 DUT 上的电压不受影响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有点区别是在毫欧精度分辨率的问题,还有就是内阻仪可以在线检修测量动态情况。一般业余使用LCR倒是不错的 ...

同世代产品差别并不大,比如 Hioki 电池内阻仪 3561

和 LCR 表 3522

都是 0.01mΩ 分辨率,0.5% 精度。至于你说 LCR 表速度慢我不清楚你的表型号,3522 测试速度非常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I:
28 楼提到了《阻抗测量手册》这本书,建议你们还是看一看,不然很多东西说了你也不知道上下文。

普通 ...

翻了一下那本书,以为它只是说高频下的阻抗测量,没有和电池内阻也联系起来。
现在知道来龙去脉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翻了一下那本书,以为它只是说高频下的阻抗测量,没有和电池内阻也联系起来。
现在知道来龙去脉了。

测量电池内阻,本质上就是测量一个带电的电容的 Rs 参数

特别是 Y5V 等介质,电容量和电容的直流电压关系很大,所以 LCR 表具备测量带电的电容的能力,因此自然也可以测量电池内阻(商用 LCR 表可以,假货宝上的奇葩和个人 DIY 的不一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量电池内阻,本质上就是测量一个带电的电容的 Rs 参数

电桥开机测量前一般要做开路和短路清零校准,测量结果基本不受影响
手头电桥5v以下直接测,>5v隔离一下

网友:
测量速度没啥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世代产品差别并不大,比如 Hioki 电池内阻仪 3561

这两个价差可大了,单一的电池内阻测试仪可便宜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居然把别人公司的免费资料拿来卖钱 ......

我怎么卖钱?我只是为矿友提供一点信息,介绍了一下相关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卖钱?我只是为矿友提供一点信息,介绍了一下相关的链接。

说的是网站,没说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