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一台公私合营时期生产的’555牌‘小台钟

楼主(2020-12-14):
   油腻干涸结板,清洗机芯,重新点油 调试卡子,台钟又正常走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
拆散了能装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A:
孔磨偏心了是用锡焊补得吗?另外64年应该没有公司合营了吧!

网友:
我自己是不敢拆这玩意 装完了能多不少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磨偏心了是用锡焊补得吗?另外64年应该没有公司合营了吧!

锡焊补只能应付很短一段时间
曾经见过村里一个老工匠(不是钟表匠)维修马蹄表,当时年岁还小,大概三十多年前吧,只记得那个老人把马蹄表拆散,零件一件一件摆在纸上,然后用“冲子”和小锤对两块板上的窟窿眼一个一个的砸,把这些偏磨的孔挤小,然后再用自己做的小“钻头”打磨,然后装起来,历时2天,装上之后正常运转。

网友:
拆散了能装上的都是高手。

网友:
嚯嚯!!拆的摆的好漂亮。
这种钟可谓百年之计,有的大齿轮已经磨去半牙,翻180度后还可以走几十年,不过这种短摆的是不是齿轮牙数比普通摆的多呢?还是仍为统一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