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模块用做防倒灌吗

楼主(2020-12-14):
       XL6019升压模块IC经常坏,表现为SW脚无波形输出。此IC最大电流5A,我用3.2A电流加了22*22*10的铝散热器,散热器表温60~70度,应该不是温度过高造成的吧?
       用来给超级电容充电,充到5.4V停止充电,输入端停止供电为0V,输出端真连电容5.4V,是不是因为电流倒灌弄坏IC呢。听说升压电路不会倒灌,因为电路中有个二极管。我用万能表测过,停充后确实没有倒灌电流。但IC都不是在使用中坏的,而是在不充电时,静态存放一段时间在用就发现不能升压,输出和输入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补充内容 (2020-12-15 12:03):
用的3A恒流手机充电器供电

网友A:
静放会坏?是不是用的瞬间烧毁的?此电路没有限流保护哦,当开始给电容充电时,电流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放会坏?是不是用的瞬间烧毁的?此电路没有限流保护哦,当开始给电容充电时,电流很大哦!

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手机充电器就是恒流3A的

网友B:
散热器要是70度,拿个结温计算器简单计算,你结温都要超过140度了. 这温度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要是70度,拿个结温计算器简单计算,你结温都要超过140度了. 这温度也不低了。

你有结温计算软件吗?但升压IC不会在使用中坏,应该不是温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看到店家有这样的说明,供参考~

我用固定阻值的电阻,电压输出是5.5V左右

网友D:
可以试试用降压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输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店家的意思就是这种升压模块有时会失灵,要调节一下才起作用,大概是激活的意思吧,我不知道你的模块是什 ...

做好后测试都正常,就是静放后在使用有时会坏,不是激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用降压模块给超级电容充电,输入12v。

不限制电流,直接就拉怀模块或电源

网友:
XL4016恒流恒压模块,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