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计数器

楼主(2020-12-14):
       一段只有100米的路,来回跑几十趟,容易算错跑了多少趟。想DIY一个电子装置,能自动计数跑的来回趟数,请坛友支招,谢谢。

网友:
几块钱一个,念佛的手动计数器,你跑一圈按一下还是液晶显示,很小拿在手心里

网友:
我用手机下载的软件,跑步、健走、骑车,精准记录距离、时长、步数、卡路里,地图精准定位,软件的名称叫“咕咚”

网友:
使用按键计数器,每跑过一次,按一下开关或踩一下开关。也可以使用红外线或者超声波来计数,这个更好!

网友:
如果是男人,你上厕所的时候看看马桶前面有个红外感应装置,对了,来也匆匆去也冲冲的那个。
如果是女人,我就不知道安装在哪了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跑步计数器?自己DIY成本高,玩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