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锋组合SX-P925功放音量板杂音问题

楼主(2020-12-15):
先锋组合SX-P925功放的故障现象是声音慢慢变小,没什么杂音,手动调节音量,声音也起不来,按遥控器音量+键,声音会变大,但松开音量+键,声音就没了,按音量-键没有反应,更换运放后(4558)出现噼噼啪啪的杂音,但还是有声音,遥控器能控制音量,仔细检查过线路板处理了焊点,电位器也拆开清洗了,杂音依旧,换上同型号音量板一切正常,可排除功放和音源问题,请教指点。附图:这张图是先锋SX-P920的音量板,跟SX-p925差不多,只是后者插座有20针脚,多了6脚的后方扬声器控制部分。

网友:
检查一下那几个三极管,看看是不是被静音了

网友A:
你有一块能正常工作的同型号板子接下来就好办了,给你提两个建议:

两块板子对比测量一下:
一是离线比对测量所有元件正反向直流电阻,阻值应稳,不能有波动;
二是分别将两块板子接入电路,音量关闭,在线比对测量一下各元件在线电压值,同样不能有波动;

另外要特别注意对比测量:
一是C301—C304,Q301—303,前四个电解是音频缓冲放大(运放)通道电解,后三个晶体管是静噪控制,这几个元件要仔细测量一下;
二是这块板子音量控制IC(IC302)工作电压是12V,运放和静噪电路工作电压是+-5V,分别空载和接入电路板,注意观察这两路电压一定要稳定,如果有故障的板子接入后,电压不稳或有变化,查找故障点范围就小了;

就是块音频前级放大板,电路并不复杂,仔细点,不难办。

另补充,不建议在不明确故障的情况下轻易更换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一块能正常工作的同型号板子接下来就好办了,给你提两个建议:

两块板子对比测量一下: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测量了C301—C304,Q301—303均正常,对比好板差别不大,在线测量各电压正常稳定,发现有个现象就是该杂音是从右声道发出的,即使拆掉C3/C4并切换到没有音源的通道任然有杂音,转动电位器杂音没有变化,静态测量运放4558的1-3脚好板为1500K左右,坏板在150K-200K之间摇动,测量5-7脚好板1000K,坏板30K,能否怀疑运放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量了C301—C304,Q301—303均正常,对比好板差别不大,在线测量各电压正常稳定,发现有个现象就是该杂音 ...

换运放,我遇到过一个VCD的输出板上也是一声道多工作一会出杂音,后来换运放解决。没有配件也可互换两过的运放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运放,我遇到过一个VCD的输出板上也是一声道多工作一会出杂音,后来换运放解决。没有配件也可互换两过 ...

现在这块运放是从旧机器上拆的,难道也是坏的吗?这个片子多,再拆个换上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C:
我以前卖影碟机时,自己还做保修,老遇到过4558坏,有杂音声音小的,不过是直插脚那种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卖影碟机时,自己还做保修,老遇到过4558坏,有杂音声音小的,不过是直插脚那种脚的

已经换了运放4558,右声道只有杂音,左声道正常,换了右声道的C302、304,故障依旧,测C311/312这2个电容(贴片)好板的正反向电阻为80K和2000K,坏板正反向电阻基本都是80K左右,换了这两个电容,故障依旧,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运放4558,右声道只有杂音,左声道正常,换了右声道的C302、304,故障依旧,测C311/312这2个电容 ...

你可以303接4558 3脚,  304接4558 5脚  即可判断是4558 还是前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303接4558 3脚,  304接4558 5脚  即可判断是4558 还是前面问题

谢谢指点,现已将所有电解电容换了,故障排除,正在煲机测试,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维修这块音量板子,3楼的判断是正确的,首先检查电容,我也是检查了几个耦合电容,并测量关键电压,通过万用表测量表面上看着正常,但最好用电容表排除有容量减少问题,由于没有相关测试仪表,手头也没有新的电容,把这一块给忽略了,于是后面走了一些弯路,换电位器、三极管、运放等都不能解决问题,好在元件不多,再次回到电容上来,考虑板子电容不多,且本生就老旧,于是把所有电容更换了,结果故障排除。对于老旧机器在排除虚焊后,电容、电阻出问题概率较大,密封电位器、三极管和运放问题相对较小,一点心得,请批评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维修这块音量板子,3楼的判断是正确的,首先检查电容,我也是检查了几个耦合电容,并测量关键电压,通过万 ...

能把换下的电容测量一下,给大家一个具体答案,这样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换下的电容测量一下,给大家一个具体答案,这样更完美!

测了一下换下的电容,标称2.2u的电容都在1.7uf左右,其中有1个只有0.8uf,应该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各电容,这个故障情况大多数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