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免维护电瓶漏液,危险系数多大

楼主(2020-12-15):
有一块新的免维护电瓶,由于侧放了,导致有点漏液,请问还能用吗?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免维护电瓶不会漏液吧?

网友:
能用,但要清理干净

网友:
铅酸电池只会鼓包,没有风险.何况只是漏点液
最危险的是三元锂电池.那个烧起来刚刚的

楼主:
谢谢各位解惑,应该是密封盖有脱胶,电瓶是侧放着了,有漏液,擦干后我冲了一会儿电,还是往外渗,看来要用胶粘一下

网友:
一般贫液式免维护铅酸电池,盖板下每个单元有排气孔橡胶密封帽,只要盖板压住密封帽应该不会漏液。

网友:
充满了之后趁热用胶水粘好。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放心使用,只是漏出来的液体是稀硫酸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热心的坛友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的用

网友:
免维护电瓶漏液很少见,应该没事,用开水冲冲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