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塑料外壳修复求教

楼主(2020-12-15):
前段时间淘了套艾默生的电子管收音机,外壳破损严重,整体裂痕有7,8处。现在想对其外壳进行修复,但是第一次接触塑料修复,没有经验 。还请大师傅指点指点。我网上查了一下,用丙酮进行断裂处粘合应该比较可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

网友A:
我修复塑料件都是先对缝,然后用烙铁先烫合,再然后把合适大小的不锈钢纱窗烫进裂缝附近一片区域增加强度,最后要是有同样塑料可以在裂缝上粘合一层,没有就用烙铁把表面修平,打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复塑料件都是先对缝,然后用烙铁先烫合,再然后把合适大小的不锈钢纱窗烫进裂缝附近一片区域增加强度, ...

谢谢,学习了。对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挑战性

网友:
最好先搞清楚何种塑料,否则效果不好 。听坛友说用牙科瓷粉修补最结实,你这外壳颜色差不多,需要去牙医那里找瓷粉并问清方法,不同牙瓷粉略有差异 。

网友:
试试  三氯甲烷。

网友:
丙酮没有问题,不过你要试着用,先找一块性质相近的塑料试粘,然后再粘你的宝贝。

网友:
调温烙铁怼订书钉(去2头),再打磨,要找同样的塑料填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目前还得多听取大家的意见,过两天再找点类似的塑料实践一下再上手。

楼主(2021-01-19):
实验用了丙酮,效果不错,整理一下看哪天上个修复过程的帖子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缺失的部分只能填补了。4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
塑料老化,真有难度,上图看修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