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指点这是什么机器的板子

楼主(2020-12-15):
今天又翻出一块收音机板子,看看做工不错,想恢复它,但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不好找资料,恳请老师们指点!若有电路图和印版图也请老师发一份,谢谢!

网友:
春雷605-2电路图:

网友:
春雷     具体型号忘了;小台式机;末级用3AX81*2

网友:
请您比对一下“春雷605”之类的机器,看看一样吗?

楼主:
春雷     具体型号忘了;小台式机;末级用3AX81*2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请您比对一下“春雷605”之类的机器,看看一样吗?

谢谢老师指点!我翻翻图集看看。

楼主:
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了吧

对于我来讲,只要没有机壳,使用价值都不大。但既然爱好这个东西,不妨恢复它,如果效果非常好,不排除网上求一个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我来讲,只要没有机壳,使用价值都不大。但既然爱好这个东西,不妨恢复它,如果效果非常好,不排除网 ...

效果要多好肯定没有,但如果能恢复起码有成就感。

楼主:
效果要多好肯定没有,但如果能恢复起码有成就感。

先恢复后再说。

网友:
这是春雷605-2型的主电路板,电路图和印板图都有高清的。

网友:
春雷605-2的电路板图和印板图:

仔细看,天线线圈的线都是一样的!元件排列也一样。

楼主:
这是春雷605-2型的主电路板,电路图和印板图都有高清的。
谢谢老师提供这么清晰这么完整这么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2021-08-15):
  我有一个这机芯,外壳没了,其他输出电源变压都在   贴图错了 没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