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手机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0-12-15):
1、现在的智能设备,比如近两年出产的安卓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用原装充电器充电,充满电后不拔电源插头,一直充电,对电池和机子有损害吗?我的认识是现在的电源智能管理芯片,应该能做到过充保护,不拔除电源,应该对电池和设备的损伤很小很小。
2、一个标签上标称输出5V、2A的充电头,可以给一个额定输入5V、800mA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充电吗?对设备和电池有损害吗?同样,如果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充电器,可以用输出5V、800mA的充电头给一个额定输入5V、2A的设备充电吗?除了充电速度慢,对于电池和设备的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1、设计良好的产品都能自动停充,充满拔掉电源可以节能,并确保安全
2、电压一样基本都能通用,无非时间多少。

补充,现在的很多智能产品都支持快充,不同协议的充电头无法互换使用,多口的充电头带多个不同协议负载会停止快充,输出基本的5V电压。

网友:
手机充电器就是一个稳压电源,充电电流大的充电器里面的开关电源功率明显大。还有充电线。标称充电电流大的充电线里面线芯明显粗,特别正负极线。
手机充电真的是智能控制,充电器24小时不抽也不会过冲,根据软件不同可能有三种表现,1手机充电充满后关闭充电,2手机充电充满后充电器还在就由电源供电,充电器拔掉后由电池供电,3充电器充满后关闭充电,电池低于某一数值充电器还在就又启动充电.
充电器极性和电压和接口一样就可以,电流小的充电时间要长,但电流大也不一定缩短充电时间,因为充电电流会自动限制。
这些都可以实际使用中观察到

网友:
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可以通用,充满的时间不同而已。

网友:
就充电器而言,同样都是输出5V,我感觉手机充满电时,用手摸,有的是凉的,有的一直很热,感觉这种一直发热的充电器不会停止充电。

网友:
我都是用500ma冲电器冲刚买的手机,虽然现在的手机都支持快冲,但还是慢冲对电池有好处,我的手机电池容量达到4500ma,还坚持慢冲

网友:
5V2A可以给5V800mA输入设备充电,设备会自动控制充电电流;
但5V800mA普通适配器不建议给5V2A设备充电,因为如果设备识别充电头错误会造成充电头过载。
但如果是正规厂家USB充电头多大功率都可以向手机充电,正规充电头会有内置协议电阻,告诉接收端充电头所能提供的电力等级。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长时间充电,但是因为电池在待机过程会自我放电,然后又充满,再放电,又充满,不断循环就会造成电池损坏。
第二个问题:充电电流大小与设备无关,关键是充电电压要一致,充电电流小充电的时间就相应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