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搭一个胆结石前级,未级用sk170bl不知是否行

楼主(2020-12-16):
各位老师、同学,不才想搭一个胆结石前级,未级用sk170bl不知是否行
马蒂斯-+BOZ:

楼主:
主要是担心未级jfet会否受前级冲击损坏
Matisse  [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担心未级jfet会否受前级冲击损坏
[汗]

      用胆前级推场效应当然可以,有交联电容(隔直流),前级供给场管的信号只有音频信号电压幅度的变化,不用担心开机冲击。冲击是指 整流电源的过度(瞬态)过程,这个过程对场管是有冲击的,这要看电源额定电压以及场管能承受的反压了,这就是选管型号的问题,与采用何种电路无关,当然OCL放大器对喇叭是有冲击的。
      顺便说一下SK170虽然是低噪声结型场管,也是音频放大的优秀管,但额定输出功率只有0.4W,这0.4W声强较大的弱于电子管输出的0.4W,好像没必要用胆前级。现在用于大功率高压V-MOS管有很多且价格也不贵,比SK170还便宜(SK170早已经停产,以前有较多的耳放用它,致使当前走价高)如果钟情于SK170加胆前级那还不如采用对称放大电路。

网友B:
这要看高压电源是采用什么整流了,如果是晶体管整流,开机瞬间高压建立很快,此时前级电子管灯丝还未预热好,管子近似开路,C1电容的充电电流在R4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接近高压值,加在场管的栅极上,击穿的可能性极大。如果高压电源带有缓启动,那就跟于老师说的一样,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胆前级推场效应当然可以,有交联电容(隔直流),前级供给场管的信号只有音频信号电压幅度的变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高压电源是采用什么整流了,如果是晶体管整流,开机瞬间高压建立很快,此时前级电子管灯丝还未预热好 ...

谢谢

楼主:
看来胆-石压差太大不能掉轻心不要太过冒险 [汗][喷水],加一块时控器为第一级放大输出泄压:

网友C:
不怎么看好。你还不如把JFET放在第一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胆-石压差太大不能掉轻心不要太过冒险 [汗][喷水],加一块时控器为第一级放大输出泄压:

没必要弄那么复杂。实测过,2DW系列稳压管(封装了两只头对头的稳压管,带温度补偿)的结电容很小,记得好像也就几皮法,并到场管的G、S极上即可起到保护作用,选择稳压值别低于信号幅度,不会对高频造成大的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怎么看好。你还不如把JFET放在第一级了。

不小心惊动了超版
如放大数级受限(2级),而放大倍要求尽量高,输入阻抗尽量高,输出阻抗尽量要低...

不才查阅了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第38页相关算法,这个所谓的“BOZ jfet源极接地单元”输出阻抗大约是6k左右,
如果成功的话,可以直接省掉一极跟随器,与众多机器接驳,想想都美滋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弄那么复杂。实测过,2DW系列稳压管(封装了两只头对头的稳压管,带温度补偿)的结电容很小,记得 ...

手上第一级马蒂斯、第二级BOZ JFET都是现成的,想了很久,就是不敢连结,

现在想起555时控模块,都是现成的还有十多个,几块钱一个购入220伏交流的,用12v直接跳过rc降压就是了,成品,便宜。我猜不会比并稳管压复杂太多

网友D:
实在没有必要,不如12AX7一级放大加一级阴极输出器,很经典的电路,特性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没有必要,不如12AX7一级放大加一级阴极输出器,很经典的电路,特性也不错

谢谢

因为马帝斯比效有名,借之引用
这个才是俺的真正2级高倍目标
普通一级电压放大,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因为马帝斯比效有名,借之引用

将第2级换成jfet电压放大是本实验目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第2级换成jfet电压放大是本实验目标。

混合用比较困难就是,设计不完善一不小心管子就穿掉了,要是想试试也行,想省个管子对吧,其实最实用的还是在后面加一级阴极输出器,如果是两级X7,末级用个U7就很好了

网友:
给个前级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