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7075铝做小液压缸 油压缸 材料上的疑问求助

楼主(2020-12-16):
如图,打算做几个小型液压缸, 用来做10mm的钢筋切断

小活塞直径6mm,或者8mm,
大活塞直径60mm

想问问,7075铝这种硬度比6061铝高一些的材料,做成这个红色的外壁缸筒,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压力强度, 会不会有导致故障的形变?
是否还需要给其他条件才能评判?因为我不会计算压力和材料性质上的关系,求助各位了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自己做?市场上大把,自己做贵翻倍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自己做?市场上大把,自己做贵翻倍不止

市场上的,
1; 压力不够,
2:重,
3: 不符合自己的使用情况,

所以,想按照自己的使用方式和习惯,做成充电的,方便, 现在就差有人告知这个是否能行, 就准备购买材料加工了,加工条件也有,无非就是要多给点加工费而已

网友B:
就我手里的几个液压钳来说都是钢的,活塞也是钢的。比如我手里的120平方液压压线钳就是(我记得说明书上说压力有几吨)。你想液压剪切钢筋的估计压力更大许多许多。铝合金做液压缸估计不行的,强度不足。如果铝合金可以话,那市面上的产品早就满天飞了。还是老老实实看看市面上产品为什么都用钢的啦。

至于你说的市面上钢筋剪切钳压力不够,我不赞同你的说法,我见过工地上用的,剪断钢筋像吃豆腐一样轻松,当然重量肯定重。

注意我说的是钢!是淬火以后的高强度钢!不是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我手里的几个液压钳来说都是钢的,活塞也是钢的。比如我手里的120平方液压压线钳就是(我记得说明书上说 ...

那再次请问, 钛合金, TC4这个牌号用得最多, 比钢轻, 不知是否对这个有了解,用它来做液压缸呢,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次请问, 钛合金, TC4这个牌号用得最多, 比钢轻, 不知是否对这个有了解,用它来做液压缸呢, 请 ...

这种非常专业用途的东西,还是问问液压配件厂的人吧。

网友C(2022-03-03):
7075牌号的航空铝材的缸筒外壁可交叉密绕碳化长纤维丝,再用浸渍性能好漆包线用高强度树脂漆涂覆,干涸一段时间后能辅助金属筒壁达到较高的抗拉强度,实现轻量化抗高压强度。活塞的O形密封圈密封槽的(图上是右边)承压端有较高的强度要求,相应轴向尺寸要加大,顶杆如果也用铝材也需要加粗,可以考虑像小活塞一样的柱式活塞(柱塞),相反,左边非承力端只是限制密封件掉出的作用,强度要求不高,因此反而可以缩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75牌号的航空铝材的缸筒外壁可交叉密绕碳化长纤维丝,再用浸渍性能好漆包线用高强度树脂漆涂覆,干涸一段 ...

你的意思 类似于碳纤维氧气瓶的做法?

大活塞的主体, 如果用铁做, 比较重, 就是这个我想用7075铝来加工, 小活塞可以仍旧用铁质的, 我一直都是在构思中, 还未实际买材料来做实验验证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类似于碳纤维氧气瓶的做法?

大活塞的主体, 如果用铁做, 比较重, 就是这个我想用7075铝来 ...

不管你用什么材料或合理的承力分力结构,最好还是按理论计算一遍,才能把材料强度、结构优化后强度极限优势充分利用起来

根据杆杠力臂尺寸、小柱塞的尺寸能估算出人力(一般按成年人的标准体重的七-8成)产生的最大油压,再把校核最薄弱处的缸壁材料的抗变形量是否在泄漏量允许的范围内,在这个基础上再按工作频度酌情增加1.2倍的安全系数,一般机械设备上设计强度校核会考虑10年以上的寿命。

如果缸壁变形大,密封件从变形产生的大间隙中滑出被泄露倾向的油压挤伤或拉断,导致加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