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绕组节省一个桥堆

楼主(2020-12-17):
小变压器不到3VA,两组绕组,只增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得到和桥式整流一样的效果。

网友:
D3的输出和U2的输入,没有发现全波整流的效果。

网友:
没有全波整流效果的、只是轻载能用。

网友A:
后级不能共地使用;

网友:
谁可以仿真一下波形啊……感觉24v会达不到啊……

网友:
这种接法电流达不到使用要求,只能给集成块及三极管供电,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B:
20V系统是半波整流系统而已,D3和桥堆左下角的二极管串联在半波电路中。

补充内容 (2020-12-18 13:44):
弄错了,纠正一下:
应该是29V系统是半波整流系统而已,D3和桥堆左上角的二极管串联在半波电路中。

网友C:
只得到29交流的半波整流吧?比单纯半波整流多了一个2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得到29交流的半波整流吧?比单纯半波整流多了一个2极管。

测试7824输入端是35V,半波哪有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系统是半波整流系统而已,D3和桥堆左下角的二极管串联在半波电路中。

测试7824输入端是35V,半波哪有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不能共地使用;

后级就是共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测试7824输入端是35V,半波哪有这么高

你带载试试看,空载当然是35V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带载试试看,空载当然是35V咯。

24V主要是供运放和带两个继电器,是从国外的一块板上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