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牌子的机芯

楼主(2020-12-17):
买了个不知什么牌子的机芯,不知老师们可以告知么?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
与红灯711基本一样,可参考。

网友:
这个输出比红灯的大,音质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都不是红灯711原装的,红灯711(不带后缀)电源变压器初级为110V+110V,后面有220V/110V电压变换插和电唱开关,后期初级只有220V,电压变换插改为保险丝,该机保险丝在电源变压器上面,输出变压器体积比原机大很多,底盘上线圈总成也与原型有区别,因此很可能是个人DIY(当年红灯711收音机的套件在市场上很容易买到)或外地仿造的711系列产品。
红灯711原型机的电压变换插:
红灯后期产品改为保险丝,下面是红灯711-4:
红灯711-2收音机背面:
保险丝罩脱落的红灯711-2收音机:

网友:
确认DIY的,防红灯。

楼主:
我看不像红灯711的,前边线圈是三波段的。

网友:
虽然是三波段,但是管子还是那几个,参照红灯711应该没太大问题的。首先去潮,波段开关清洗,管座保证接触良好,两牛没问题就基本可以工作了

网友:
那个年代风行“全国联合设计”。各省市生产的,基本上是仿红灯711。我自己都仿过一台。

楼主:
都是各位老师的经验,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我看哪个天线线圈是统机的101系列的跟据这个来判断很有可能是个地方长家制造的,我们这里就生产过叫冰灯牌其线路和红灯711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