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5V/700mA的RCC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0-12-17):
DIY了一个RCC原理的手机充电器,输出为5V/700mA,长时间恒流负载5V/740mA很稳定,电路图如下。

楼主:
下面是数字示波器的截图,是Q1集电极对地电压波形,上面显示的频率好象不准,因该在19.5KHZ左右,截图时输出是4.87V 740mA,好象Q1集电极接上示波器探头后输出电压降低了,可能效率降低了,不接示波器时,电压在5.05V

下面是万能板上的实物图,哪个黑色大电容是后加的400V/140uF电容,用来改善输出低频纹波,

下面是用恒流负载测试办出能力的图形,从100Ma到700MA,间隔100mA,最后一个740MA,红色是电流,蓝色是电压,电压随电流增大而减小,精度还行
下面补充几个其它部分的波形
下面这个是Q1基极波形,
下面2个是空载时,Q1集电极波形

下面是Q2基极波形

下面是输出端L3绕组两端波形

下面是5V输出电压上的高频交流纹波,显然纹波有点大,1000uF的电解电容都压不住纹波,可能输出脉冲电流很大

网友A:
错误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20-12-17 14:33):
抱歉了没细看。的确是可行的电路。

网友:
817光电是出0.7A

楼主的实物发上分享

楼主:
这个图纸没有错,是9013驱动13001的发射极实现开关状态,工作频率较低大概19.5KHZ,变压器用EE13磁芯,开0.2mm气隙,发热元件主要有13001,Fr107输出二级管,还有变压器,输出740mA时,13001最热,温升在45度

网友:
哪里错了,你的觉得没把变压器的线圈放到一起看不习惯吗

网友:
楼主,你真是按这图搞成功的?
上电后9013还活着?
就算还活着,什么磁芯?20毫亨真的可以?
先不管磁芯饱不饱和,次级的电压真的稳定吗?会不会是因为带个重载上不去了?空载试试看会不会飙升!
光耦真的有用吗?会不会装了和不装一个样呢?
恕本菜孤陋寡闻了,原理也没看懂,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如果能结合实物再加上测试波形就更完美了。。。没见到实物验证前,不建议广大坛友仿制。。。

网友:
经过楼主楼下讲解,再仔细分析一下。感觉确实可以工作。
不过还是等楼主实物和测试结果吧。

楼主:
晚上回家拍个实物及实物波形给大家看,免得大家误解我纸上谈兵,这图确实是成功的,空载电压5.28V,300MA输出时电压5.23V,740MA输出时5.03V,短路时输出电流800MA,由于主电感20mH,所以工作频率很低,700MA输出时频率19.5KHZ,短路时频率8KHZ,空载时跳频在100HZ,输出700mA时,三极管开通时间10uS,关断时间40uS,有效输出功率最大3.67W,估计效率在60%以上,本人水平有限,电源是做着玩的,没有经过理论计算,实验确定的数据,现在根据实验时的现象公布几个数据,增大R2阻值,减小L2电感量会导致输出电流减小,比如L2为1uH时,输出电流不会超过200mA,U1桥式整流换成半波整流,C1容量减小,会导致输出电流减小,C5容量减小会导致输出纹波增大,包括50HZ低频纹波和20KHZ高频纹波,其中通过示波器观察,20KZH高频纹波幅度峰峰值在200mV左右,纹波幅度较大,如果要求高可以在后面再加LC滤波,R5电阻减小会提高稳压精度,但对光耦寿命不利,D3D4用肖特基可以提高效率,FR107的优点是反向耐压高,不易损坏,单个发热巨大,因此双管并联降低发热,此电路经过5V/740MA满载连续输出24小时考验稳定性很好,缺点是输出电流小于300mA时,变压器有音频噪声,是因为电路进入跳频状态,频率进入音频范围,短路时音频声最大,发出恐怖的嘶叫,但电路稳定不坏,这个电路是做着玩的,变压器是自已亲自绕制,为了方便没有用三明治绕法,漏感有点大,L1绕内圈,L3绕中间,L2绕外层10匝,三个电感是通过1kHZ数字电桥测量参数不会错,变压器是自已绕的,也是实测可以的,如果不想听到音频噪声可以减小初级电感量,提高工作频率到50KHZ就基本上可以消除音频噪声,本电路和一般充电器不同之处在于驱动13001的发射极,而不是驱动13001的基极,9013集电极电压最高不超过12V,非常安全,不会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20-12-17 14:33):

还请帮忙解惑,我没看出可行在哪。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家拍个实物及实物波形给大家看,免得大家误解我纸上谈兵,这图确实是成功的,空载电压5.28V,300MA输 ...

嗯,如果L2匝数合适,Q2集电极确实可以在9V左右不烧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家拍个实物及实物波形给大家看,免得大家误解我纸上谈兵,这图确实是成功的,空载电压5.28V,300MA输 ...

那光耦呢?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纸没有错,是9013驱动13001的发射极实现开关状态,工作频率较低大概19.5KHZ,变压器用EE13磁芯,开0. ...

抱歉了没细看
原理是可行的。
就是不大明白R3C3的常数大了点,启动时会不会过流?。
次级的变比小了开关管应力会不会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请帮忙解惑,我没看出可行在哪。感谢。

电路工作原理如下:
1.U1桥式整流,C1滤波提供300V伏直流电压
2.启动电阻R1给C2充电,同时C2上电压通过R2,R3,L2对C3电容充电,当Q1,Q2基极电位上升到使两管都能导通时,电路通过L1,L2的正反馈作用使Q1,Q2快速进入饱和导通状态,在这个阶段,电能通过磁场的形式贮存在L1中,L1中的电流线性上升,三极管开通时间由L1和输入300V直流电压值确定,本电路在220V输入时大概在10uS左右
3.当L1中电流上升到一定值时,Q1,Q2退出饱和状态,进入放大状态,此时L1中电流不再上升,L1,L2开始极性反转,由于正反馈作用,Q1,Q2快速进入截止状态,此时次级D3,D4导通,L1的的磁能通过L3从次级放出,给C5充电,次级电压开始上升,当能量放空后,Q1,Q2仍处于截止状态,L1中没有电流流过
4.然后再次进入第二阶段,R1给C2充电,充电时间的长短以及次级放出能量的时间总和决定了Q1,Q2的载止时间,同时也影响了工作频率,随着次级负载的变动,工作频率也会变化,负载越重,频率越低,整个电路不停进行这个循环开关传输能量的过程
5.当次级电压上升到5V以上时,4.7V稳压管开始导通,光耦开始导通,光耦输出的光敏三极管导通,将Q2基极电位拉低,Q2截止,电路停止工作,电路进入跳频稳压状态,负载越轻,跳频频率越低,负载重到一定程度时,输出电压低到无法使光耦导通,电路脱离稳压状态,电路进入连续工作状态。
6.以上是我的粗浅总结,本人水平有限,还请懂行的朋友指出本人分析中的错误,还有帮我看看本电路有哪些缺点需要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了没细看
原理是可行的。
就是不大明白R3C3的常数大了点,启动时会不会过流?。

从示波器上看,Q1极电集反峰电压不超过500V,很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请帮忙解惑,我没看出可行在哪。感谢。

好吧
个人理解,不负责任地说说原理。
通电后,R1对C2充到0.6v,Q2微通,继续C2电压升到Q1也导通,L1给L2感应电压充C2到大约6V,同时经C3R3给Q2正反馈快速导通。
Q2的基极电流包括R2的0.2mA和反馈的RC充电电流,RC常数10微秒,电流1.5mA
L1在10微秒后I=UT/L=0.15A,按Q2倍数100的话差不多。
然后电流不能增加,L2反向,L3向次级放电。
次级电压超Z1和光耦电压后光耦导通给Q2放电,降低Q2的基极电流和延迟再启动时间。达到稳压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
个人理解,不负责任地说说原理。
通电后,R1对C2充到0.6v,Q2微通,继续C2电压升到Q1也导通,L1给 ...

非常感谢,但是如何确定会充C2到6V的呢?那个1.5mA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有类似的驱动方式,这个按结构应该叫射极驱动,跟MOS管的源极驱动类似,上管高压管,固定偏置,下管低压管,受驱动开关。低负载下会响,是因为这种稳压反馈结构不稳定,容易过冲,可以尝试在光耦 二极管两端并一个104或更大容量电容,有望改善。

网友:
输出用耐压40V的肖特基足够了,比如SS34。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次级放完电后停多久才又开通,这个时间就是C3再次充电到Q2启动的时间。
感觉在Q2的BE脚反向并联一个4148给C3一个放电通路会提高频率和输出功率。

补充内容 (2020-12-17 20:29):
看了波波图,发现我又错了。
上面除了第一点,后面的收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如何确定会充C2到6V的呢?那个1.5mA是怎么来的呢?

L1\L2电感比可以算得到匝比,匝比得到变压比。
1.5mA是计算RC常数10微秒后C3电压6*0.63=3.78,结电压0.7,R电压6-3.78-0.7=1.52V,那么电流1.5mA

网友:
看出来了,光耦的作用就是把Q1的启动间隔拉长而已,所以电路是固定脉宽调频模式。基本没有调宽效果。
不知道把R2减少到10K,光耦C脚接到C3下脚,Q2的BE脚反并一个二极管。这样或许会有调宽效果了,频率变化应该会小一点。。

网友:
   示波器显示图形很好,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型号,很想玩玩?

楼主:
示波器是UTD2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