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一台索尼52X300A的电视不开机了

楼主(2020-12-17):
插上电源,打开开关,电视机灯就一直闪烁,没有停的意思,电视机没有反应?有知道的朋友帮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还是送修吧!

楼主:
来了两位本地的维修的,都没修好。

网友:
看红灯闪烁的次数,找故障代码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一个电脑板,还是老样子,又换回去了,估计是电源板坏了。

楼主(2021-01-20):
红灯闪了8次,换了一块电源板,还是原样,难道是高压电路板的问题吗?

楼主:
3、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楼主:
指示灯闪烁2次,主板或电源板的供电电路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5次,主板直流供电电路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6次,背光灯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8次,音频通道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10次,主板数字电路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12次,高频通道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13次,电源板或LCD屏出现故障
    指示灯闪烁14次,逻辑板出现故障

楼主:
故障现象:红灯亮不开机。
故障原因及检修:
开机测5v正常,12V和24V无输出,主板STBY反馈信号无电压,说明主板异常。强制开机,各电压正常,但故障依旧,判断为数据损坏或CPU未工作。首先检测CPU工作电压、晶振、总线等均正常,重新写FLASH无果。检查FLASH与CPU总线的通信,发现R252开路,更换后恢复正常。

楼主:
故障现象 :死机。
故障原因及检修:
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测主板已有+5V电压输出,查CPU电路,测CPU-KS88C4504的第12脚、第5脚、第53脚供电均正常,测CPU晶振Y2-10M也已经起振,后测复位脚第19脚电压,正常应该为高电平,而此时为0V,查复位电路及其外围,复位电路是由一个IC(Q3-DS1813)产生的,查Q3-DS1813的供电正常,而复位输出端却为0V,更换Q3-DS1813后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电脑板,还是老样子,又换回去了,估计是电源板坏了。

一般情况是电源板坏了,启动不良,维修电源板或者更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红灯亮不开机。
故障原因及检修:
开机测5v正常,12V和24V无输出,主板STBY反馈信号无电压,说 ...

红灯亮说明待机电源正常,不开机可能是24V输出故障,刚刚看到楼主已经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亮说明待机电源正常,不开机可能是24V输出故障,刚刚看到楼主已经修好

还没修好,我正在找资料,要是高压板,我就去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