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16-4电影机求教,

楼主(2020-12-17):
怀旧在网上买了一套铟灯电影机,但问题多,现(1)无声光,不联机铟灯电源电压,电流表无指示,仪表灯也不亮,只有风扇转,按触发有打火,难道一定要联机才有指示?(2)主电源1A保险烧了,但功放1A没烧,功放输出只有4Ω左右(没接喇叭)应该功放管烧了吧?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什么也不憧,望DX们指导,能给份功放图最好。。

网友:
长江F16-4电影放映机及其电源系统的改造与代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59464

楼主:
谢谢楼上!主电源盒1A保险烧了,这路应该是给功放的吧?但功放1A没烧,功放输出只有4Ω左右(没接喇叭)应该功放管烧了吧?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什么也不懂!

楼主(2021-01-24):
功放输出只有4左右(没接喇叭)应该功放管烧了吧?有哪位知道正常是多少?不接喇叭,在线等,谢谢!

网友:
第一次接触这类东西,建议还是买正常运转的机器好点。我也是前年才买了一台氙灯机。据说铟灯不好玩,灯泡寿命短,价格虚高,要两百元一只,几乎与氙灯同价了。

网友A:
如果是纯小白,为什么不买完全正常的机子呢?买故障机,需要一定的电路知识和动手能力才行。
我买过几台铟灯机,但是无一例外的都被我改成的氙气灯。

楼主:
我也不是纯小白,只是电影机没接触过,现在已都修复了

网友B(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纯小白,为什么不买完全正常的机子呢?买故障机,需要一定的电路知识和动手能力才行。
我买过几台铟 ...

怎么改的?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分享一下吧。谢谢

搜索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