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PMC35-2A电源,电感噪音大

楼主(2020-12-18):
新买的菊水电源哪哪都好,但是噪音有点大,噪音应该是从这个磁环电感来的,电流50mA开始就有,电流越大越响,请教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静音么?把电感拆下来灌胶固封管不管用?忘电源大佬们指点指点,还有这个电感值大概是多少亨?有没有其它形式的低噪音电感可以替代?

网友:
拆下浸漆应该有效果

网友:
拆下来把电感量测出来,换一个也可以。

网友:
糊704硅胶就可以

网友(2021-05-05):
磁环导线快一个毫米,50ma就有声音,没有错吗?

网友(2021-08-15):
菊水PMC35-2的电感是0.47mH,铁芯电感,这种铁氧体磁环电感容量暂时不太清楚。电感叫是因为斩波,电感的声音随着负载的大小而变化,属于正常现象,没必要纠结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的吧,电感叫不是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的吧,电感叫不是正常么

知道正常,只是听着嫌吵

网友B(2021-10-08):
我的带负载也是这个情况,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不是从变压器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带负载也是这个情况,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平时用得极少,所以也提不起劲来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