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自制SMT恒温加热台

楼主(2020-12-18):
    看到矿坛在举办第12届DIY大赛,虽然做的这个SMT恒温加热台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DIY大赛的宗旨是重在参与,而且在矿坛也没有看到有人做这个,都是一些在卖二手的。就把这个发出来参赛一下,以前也没参加过矿坛的这种比赛,也不指着能得什么奖。如果版主觉得不合适参赛,也可以删除此贴。
    按矿坛要求,先发一张SMT恒温加热台参赛图片。

    背景:很久前因为家里的吸顶灯坏了,用烙铁更换的贴片LED,因为没有把LED贴紧铝底板,没用多久就又坏了,这样维修了几次太麻烦了。就想到做一个SMT恒温加热台,这样不但焊吸顶灯的LED方便,拆焊维修其它线路板也很方便,就买了个铝发热板,但买了发热板后又因为没有合适的外壳,就放在一边吃灰了很久。直到前段时间做点焊机的时候捡到一些铁板(做的点焊机前段时间发到矿坛的电源技术专区里),做完点焊机后铁板还有剩余,决定把这个SMT恒温加热台也做起来。
    准备工作:列好所需的材料清单,除了温控器和温度传感器在某宝上买的,其它都是拆机或剩余的材料,构想好加热台的结构,温控器和温度传感器到了后按所有配件尺寸用CAD画好外壳图。

1、SMT恒温加热台所需材料清单
加热板(650W),1块,已购买
外壳和隔热板(铁板),1套,自制
支撑螺杆,4个,自备
温度控制器,1个,购买
温度传感器(K型),1个 购买
电源开关(电源1个,温度1个),2个,自备
指示灯(红,绿),2个 自备
电源插座(带保险丝),1个,自备
电源线,1条,自备
脚垫,4个,自备
散热风扇(12V,),1个,自备
小变压器(12V),1个,自备
高温导线和普通若干,自备

2、做外壳用的铁板

3、CAD画的外壳图

4、外壳开孔后用大功率焊台焊接好后的图,前面下料时忘记拍图片。
外壳焊接好的前面图
外壳焊接好的后面图
外壳焊接好的内部图
隔热板焊好的图

把加热板、隔热板、外壳放在一起看看效果

5、准备涂油漆,这次没有直接用自喷漆,而是买了腻子粉和桶装漆,先刮腻子粉再涂油漆,涂完桶装的油漆后放在室外凉干。没想到凉干时没注意下了一阵小雨点,搞得外壳很难看,没办法,只好再喷了一层自喷漆。

外壳上好漆的样子

6、开始组装,图中有个带LED指示的模块,这个模块里面只是加了个整流滤波板,输入接小变压器,输出接12V风扇,装在这个模块外壳里比较好看,也好组装,反正外壳是公司批量在用的。

7、组装完成后的样子

8、整机调试,调试时因为原理图有问题,发现打开电源开关时不能调节温度,需要打开加热开关才能调节温度。这是第一次的原理图。

9、重改原理图并重新连线,这是第二次的原理图。在调试时走了弯路,是在调试时发现温控器显示的实际温度为负值,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想温控器是新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断开传感器接线,测量传感器的电阻很小,万用表的蜂鸣档一直响,怀疑温度传感器有问题(因为买得比较便宜)。用钳子拆开传感器,发现里面的传感头和屏蔽线是裹在一起的,把屏蔽线剪短点,让传感头悬空重新装入传感头外壳并用钳子夹紧,重装接好传感器连接线。开机后发现温控器还是显示负值。因为没用过传感器,不知道其性能指标,没办法,只好百度查传感器的资料,发现传感器本来阻值就是很小,说明传感器应该也是好的。后来仔细检查温控器的接线,发现传感器的接线是有正负极之分的(这个正负极标记很小,前面接线时没注意),将传感器正负极线按温控器标记正确接线后,重新开机,温控器显示温度正常。原来是传感器接线反了,导致调试走了弯路。温控器显示负值的图忘记拍了,正常后就不想重新拍了。

下面是百度到的一段资料:
热电偶有正负极、补偿导线也有正负之分,首先保证连接,配置正确。在运行中,常见的有短路,断路,接触不良和变质。检查时,要使热电偶与二次表分开,用工具短接二次表上的补偿线,表指示室温再短接热电偶接线端子,表批示热电偶所在的环境温度(不是,补偿线有故障),再用万用表mv档大体估量热电偶的热电势(如正常,请检查工艺)。
热电阻短路和断路用万用表可判断,在运行中,怀疑短路,只要将电阻端拆下一个线头看显示仪表,如到大值,热电阻短路回零,导线短路,保证正常连接和配置时,表值显示低或不稳,保护管可能性进水了显示大值,热电阻断路显示小短路。

k型热电偶的正常电阻在多少?
接近零。如果在工作状态下(一端温度很高),用万用表量阻值时要把表笔对调一下量两次,因为热电势对测量有稍许影响。

10、调试完成,在SMT加热台的前后贴上标签后,整机好看多了,制作完毕。

后记:整个SMT恒温加热台制作因为是在工作空隙中进行断断续续花时三天,有了这个加热台,以后拆什么芯片那是方便很多。本来是想把这个帖子也发到电源技术专区,后来想想都是发在矿坛,不如就发到参赛区,也参与一下,只是制作好后一直没时间发,就耽误到了今天。

楼主:
补充:在第6条 开始组装 里面,有个画红圈的图,这个是传感器正确接续的方式,与前面两个图对比就可看出。

网友:
手艺精湛,构思奇巧

网友:
不错不错。商品级的制作,点一个赞!

网友:
欢迎您带作品参加大赛。

网友:
不错,我也早想弄一台

网友:
这台设备 修手机屏幕必备 棒棒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在第6条 开始组装 里面,有个画红圈的图,这个是传感器正确接续的方式,与前面两个图对比就可看出。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十二届DIY大赛。

网友:
  外观漂亮美观、商品级别、ー年前买了块加热板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参照楼主的工作原理抽时间也做ー台玩玩。

网友:
很厉害手法做工都是一流

楼主:
谢谢版主的加分!!!
补充一下,在材料清单有个交流接触器(品牌:正泰,型号:NCH8-20/11)没有写上,另外,温度控制器用小型的,这样占用空间小(品牌:CKC,型号:REX-C100FK02,继电器输出无报警K型输入,短款,面板尺寸48*48,长86,价格:19元。K型传感器也是在这家买的),有需要参考制作的坛友请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十二届DIY大赛。

谢谢版主的加分 !!! 重在参与

网友B:
位式控制,改为PID控制温度更精准。

网友:
不错不错,心灵手巧

网友C:
做的非常好。能把机箱的加工过程再详细讲讲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非常好。能把机箱的加工过程再详细讲讲更好

谢谢坛友们的点赞!

另,机箱的加工比较简单,但过程花费的时间不少,主要是根据现有铁板材料的尺寸来画图,图画好后,铁板都是分成好几块下料开孔钻孔,全部的孔开好和钻好后再拼起来焊接,焊接就是用大功率的焊台(150W)在每两块板的接缝处加锡焊接,焊接前每块板的边缘都要用角磨机抛光,如果不抛光的话,焊接质量不能保证。

坛友如果需要制作,不一定要按我这里给出图的尺寸,可以根据自己手头上材料的尺寸相应地放大点或缩小点都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风扇的高度一定要满足。

网友:
钳工了得...

网友:
这么大的发热面,灯条放上去所有LED都会融化楼主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
在加热板与隔热板之间填充一些保温材料,比如矿棉之类的是不是更完美
理由有二:
一是降低热量损耗,提高能效;
二来降低热辐射传递到下面的控制盒中,提高长时间使用稳定性。

楼主(2021-01-19):
22楼说加热板与隔热板之间加保温材料的说法是可取,但加矿棉类的东西不环保,容易漏出来,接触后如果吸入的话就不好了。其实,仔细看实物和图纸,可以看到加热板与隔热板之间有隔空,加热板的热量只会通过四个螺栓传到隔热板和控制盒,没有多少热量损失,也不影响长期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
材料我早买好了,外壳对于我比较麻烦,
我的是smt的加热板,上面加一块铝板,看有没机会参加比赛,只求分享。

网友:
深受启发,我买了一个PTC的焊台,回头琢磨一下,能不能改成恒温的?

网友:
折芯片温度设为多少适合?焊芯片又要设为多少度?

网友(2021-03-14):
实用的制作,为你加分。

网友:
如果用下出线的加热平板就更完美了。

楼主(2021-04-26):
由于身体原因,没赶上投票,没能进入复赛。

网友:
温控是什么原理 的

网友D(2022-04-22):
不错,不错,看得我也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看得我也心动了。

心动就行动,材料易得,制作简单,祝制作成功!

网友E:
感谢楼主展示精湛的艺术之旅。
请教,smt是否可用TPC台面代替。
我购买的控制器和您的应该是一致的,温度控制回路用的3A交流固态继电器。
安装电气回路的外壳材料还没找到,您的思路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展示精湛的艺术之旅。
请教,smt是否可用TPC台面代替。
我购买的控制器和您的应该是一致的,温度 ...

坛友应该说的是PTC加热台面吧,只要有传感器和温度控制器一起控制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祝制作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应该说的是PTC加热台面吧,只要有传感器和温度控制器一起控制温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祝制作成功!

嗯,是TPC加热台面。
有您的回复,算是吃下定心丸了。

网友(2022-06-20):
不错,用这个热台做底部加热器,再配一把可以调节温度和风量的热风枪。就可以组合成为返修工作站,更换BGA都没有问题。

网友(2022-11-07):
构思不错工艺漂亮,焊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2023-09-14):
技术精湛,赞一个!!!!!!!!!!!!

网友:
赞!手艺了得。

网友:
看着跟某牌的电炉子一样的,可以淘个电炉子做外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位式控制,改为PID控制温度更精准。

pid的温控器好贵的,单位热处理机器上换下来的六七百块钱一个,9段控温,清一色的里边输出继电器触点氧化不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id的温控器好贵的,单位热处理机器上换下来的六七百块钱一个,9段控温,清一色的里边输出继电器触点氧化 ...

不贵,马云家固态继电器输出的PID温控器才100多块,0,5级精度的,高级一点的带AIBUS和MODBUS双通讯协议,可连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贵,马云家固态继电器输出的PID温控器才100多块,0,5级精度的,高级一点的带AIBUS和MODBUS双通讯协议, ...

我这个从马云家问的是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