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三极管互补对管型号请教

楼主(2020-12-18):
RT,鄙渣想做一个大电流输出的甲乙类OCL电路,三极管想用达林顿管,请教大家,平时常用的、对称互补的、大功率达林顿管型号有哪些比较合适?非常感谢啦!

网友:
11032-11033两对

网友: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1032/11033

网友:
11033,110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很少见到达林顿管的功放,没人玩还是不好听?不稳定?

没有用达林顿管,但是,绝大多数是使用分立元件,组成达林顿结构电路。

网友B:
这个行吗?2SB1647-2SD2560、2SB1560-2SD2390

2SB1560 D2390.pdf

2SB1647 D256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行吗?2SB1647-2SD2560、2SB1560-2SD2390

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
淘宝搜达林顿功放管出来很多,淘宝也是不错的选型指南

网友:
印象中,tip打头的,好像还行。

网友:
TIP142 TIP147
TIP122 TIP127

网友C:
三肯的SAP15P,SAP15N,还带偏置二极管和均流电阻,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肯的SAP15P,SAP15N,还带偏置二极管和均流电阻,调试方便

好家伙...这管子有点强!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