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颗坏的莫名其妙的电子管

楼主(2020-12-18):
最近买了四只西门子的C3G,第一次到的四颗有三颗是好的,用充电宝直流输出驱动灯丝,大约6.3V 0.4A,C3G正常灯丝是370mA±20mA,算上可能存在的电流显示误差至少在合理范围内,从底部很快能看到亮光(已用表测试过输出电压准确,且我设置了1.5A的电流限制,非短路情况下超过1.5A可稍降输出电压缓启动启动)。但是其中的一颗在6.3V下的电流是开始1.2A,后持续0.7A,从底部看不亮,所以说把连号的两颗送回去给卖家换一换。

最近新的两颗拿到了,同样的问题,灯丝不亮,而且电流不正常,6.3V 1.5A电流限制的情况下,非常巧的也都是稳定在0.8-0.7A,尝试用同样规格驱动之前留下的两颗好管子是正常的。

求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灯丝电流在最初的几秒较大之后稳定在一个明显大于正常的值,且内部不亮,以及有没有用过C3G/C3M的人能否指导下这个管子怎么拆外壳,想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一般都是年代久远慢性漏气灯丝电流超标不大,还是退了吧

网友A:
真空不足,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不足,漏气了。

这个是灯丝电流大于正常值,但是不亮,漏气再怎么说从头到尾一点亮都看不到也不太对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积分那么多正常吗

????

网友C:
手感一下温度,同样的加热时间,漏气管外壳要热的多。

网友:
快速启动的管子,冷态时电阻小,相同电压供电时可以快速发热,热态时电阻大.....

看你的描述不太象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一下温度,同样的加热时间,漏气管外壳要热的多。

确实外壳要热得多,但是C3G这个管子是全金属外壳保护的,本身漏气概率就很小,晃动也没有碎裂的声音,路途磕碰漏气这种事情卖家卖了有十几对管子就我手上出了三个问题,之前送回去那只已经让他那边看看了,可能是这批后期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感谢提供经验

网友D:
上面几位朋友已经都说了,漏气。 不用再有任何幻想了,这就是确诊的答案。

不要迷信进口管,这就是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几位朋友已经都说了,漏气。 不用再有任何幻想了,这就是确诊的答案。

不要迷信进口管,这就是例子 ...

感谢版主回复,那我再和卖家讨论下吧,看看能不能拆一个外壳看看情况,不过卖家说这一批三五十只连号同批次卖出大半,就我手上连坏三颗这有点emmmmm奇怪了。
倒不是迷信进口管子,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个型号打开外壳点亮的样子,现在看来我大概是不会也不敢去打开了,要是最后能拿到四颗完好的我就希望它如同我之前的一根断了顶的6N3一样能正常用到报废吧,起码把后级的直热功率管耗死。
可能是底部抽气嘴在扣上外壳时候被压断了什么的

网友E:
对这个电子管生疏,曾经遇到过灯丝与阴极绝缘层剥落,造成灯丝局部短路,灯丝通但不亮,管也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电子管生疏,曾经遇到过灯丝与阴极绝缘层剥落,造成灯丝局部短路,灯丝通但不亮,管也发热。

我也怀疑是这个情况,我觉得不是漏气最大的原因就是从我第一次接电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只不正常的管子亮过
刚才测了,有问题的管子灯丝对阴极和第一栅极都是开路的,可能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管子漏气了。这从理论上也解释得通,漏气后,管内有气体,气体导热比真空要快得多,灯丝热量很快传导出去了,温度达不到要求,看不到亮光,而且因为灯丝温度不足,直流电阻也小,表现就是灯丝电流超标。

网友(2022-01-28):
彗星兄从理论上完美解释了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