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GBS” 与 “色差分量接口(YPbPr)” 区别

楼主(2020-12-18):
模拟电视彩色信号是 明暗信号叠加色彩信号,监视器自己收进去拆。
要发烧嘛,推出S-video, 明暗信号和色彩信号分开给监视器,省得监视器没拆好。
后来要更高级,我记得当时广告是分量信号每路色彩信号独立,更清晰。

其实只要监视器ok直接video信号一样的。
至于RGB和YPbPr我记的一个是直接RGB原始信号,一个是两个信号的差值什么的抗干扰更强。
其实现在看起来也就是个卖点。 一路Video走天下没办法升级设备了。

网友A(2022-05-29):
引用 楼主:
模拟电视彩色信号是 明暗信号叠加色彩信号,监视器自己收进去拆。
要发烧嘛,推出S-video, 明暗信号和色彩 ...

视频信号,牵扯到彩色调制制式的问题
彩色信号,是叠加在亮度信号上的,所以,带宽是经过取舍的
也就是说,清晰度是受到限制的,调制制式标准决定了,
当年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要兼容黑白电视机
电视台发射彩色信号,要兼顾黑白电视能正常收看,所以,基本采用三种调制方式。

色差信号输入,避免了色度信号调制在亮度信号上,这样,可以避免制式调制,带宽会高,清晰度也会好,色彩会更佳丰富

RGB信号,这个自由度更高,显示器就可以通过三基色信号,加同步信号,实现高清
因为不调制,同步信号自由度高,提高输入带宽,提高同步速度,这样线数和刷新率就都能提高
当年,输入带宽可以到一百多M,而普通的电视信号,亮度信号才6.5M以下
当年的模拟高清,其实技术已经做到很好了,只是,没在中国普及,就被数字取代了
当年的大佬们,从模拟转型数字,也是损失巨大,断臂求生,不容易啊

网友(2020-12-18):
R G B是输入端口,色差是输出端口。

网友B:
弄不大清;似乎rgbs不支持高清,那个什么色差分量接口才可以,至少在某些机顶盒上是这样。

网友:
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

网友(2022-05-22):
只知道rgb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不大清;似乎rgbs不支持高清,那个什么色差分量接口才可以,至少在某些机顶盒上是这样。

rgbs 支持高清!色差分量接口也支持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信号,牵扯到彩色调制制式的问题
彩色信号,是叠加在亮度信号上的,所以,带宽是经过取舍的
也就是 ...

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