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与氙气灯

楼主(2020-12-18):
最近想把蜡烛灯换了,换哪种好呢?求大虾推荐品牌,谢谢。

网友:
氙气灯必须有透镜,原车没透镜后加装的不晓得年检能过不?

灯碗的直接LED省事,调好光线效果也不差。

但效果还是氙气灯+透镜好,个人觉得。

网友:
节能LED 亮度我看还是氙气灯吧

网友:
我是换的氙气灯。效果不错。

网友:
氙气灯从点亮到最高亮度需要时间,LED灯打开就最高亮度,晴天两种灯其实也差不多,碰到下雨天还是蜡烛灯最好用!

网友:
氙气灯亮,但需要安定器,改装难度大

网友:
下雨天你就知道这学费交得值了。。

网友:
雨雾天气这灯就是瞪眼瞎了。穿透力最好的是钨丝灯

楼主:
谢谢大家了,换过一对LED了,亮度倒是有了,但没有透镜总感觉散光厉害。

现在的带透镜的LED

现在的带透镜的LED
但这个是一体的,不知道散热如何,原车灯罩是否受得了,瓦数倒是不高43瓦左右。

网友A:
换氙气灯,寿命长。比LED灯好很多。lED灯看着贼亮,照的却贼近。

网友B:
难度很大的。自己动手我是干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氙气灯,寿命长。比LED灯好很多。lED灯看着贼亮,照的却贼近。

还是抽时间去实体店里体会一下,网上的可能有夸大成分,不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度很大的。自己动手我是干不了

我也干不了

网友C:
不是原厂灯,就是简单换个灯泡,绝对达不到好效果。要么光路调不好,要么灯泡寿命低。
换灯泡,首选氙灯,省电亮度高。缺点也显著,色温高,雨雪雾天穿透力差。
至于LED,不是原厂的结构就别考虑了,就说寿命,没几个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原厂灯,就是简单换个灯泡,绝对达不到好效果。要么光路调不好,要么灯泡寿命低。
换灯泡,首选氙灯, ...

怎样才算长,用了1年多了,还好好的,算不算长

网友:
4300k的氙气灯不香吗

网友:
以前我想换LED的,但是LED发光比较散,需要透镜才能很好的聚光,后来我就选氙气灯,色温越低,越偏黄,雾天穿透力越强。色温越高,越偏蓝。看起来越刺眼。后来我折中选的6500K的。氙气灯有个不好的,就是冷态启动的时候灯光很弱,要5-10秒才慢慢的变亮,可能我买的氙气灯比较便宜的缘故。全程自己安装,就花了两个灯的钱。

网友:
看清路面还是卤素灯,晃瞎对面司机眼睛,LED和氙气灯效果好……

网友:
我就换了LED远光灯,正常天气照明效果还可以,近光灯无法换还是用原来的蜡烛灯。

网友:
后改的LED 散热是个问题,而且光型也不好
相比来说,氙气更合适一些
但是,氙气也多少有些发散
影响别人

网友:
后改的LED、疝气聚光不好,就是近光也影响对面

楼主:
换好了,看近光还可以的

换好了,看近光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