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烧报到!请老烧指点

楼主(2020-12-18):
各位老烧好!我有IT专业背景,非常喜欢DIY,先前DIY了一台单片机加步进电机、使用小型触摸屏控制的绕线机,等找到图片再发给大家指点。
近日得到一批网络设备的机箱,寻思着DIY胆机试试。机箱一共有两款,一种440x250x44mm,小号330x180x44mm。考虑到机箱厚度不是很大,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都器都要装在机箱上方。这些箱子是SECC材质,厚度0.8mm左右,很好开孔和切割,因此打算自行开孔,用亚克力或木板来做前面板,机箱背面有电源插座孔,机箱上面还有一些散热孔和风扇孔,基本上可以利用到或都不会产生影响,机箱底部还有一些可以拧螺丝的螺柱可供固定元件或电路板使用。
由于以前没有碰过胆机,最近在恶补电子管电路等相关知识。
这里请想请教一下前辈们这样尺寸的机箱能否用于DIY胆机,以及分别适合做哪种方案的。另外小的机箱更想做成使用迷你电子管做前级的胆结石汽车功放,不知道是否有方案可以参考。先行谢过!

网友:
我觉得那个大号机箱太大了吧?用不着那么大的机箱,那个小机箱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做胆机很合适!
胆机的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通常都是放置在机箱上面的,我制作的第一台胆机是购买的成品机箱,长28厘米,宽15厘米,高5.5厘米。 制作的6N1推6P3P 单端

网友:
感觉高度低了一点

网友:
我是野鸡闷头钻,没任何专业背景。

网友:
看出来了,刚好1U机壳。
我先前做过一个机子,也是1U的,确实矮了点,电牛的线包出线那一侧位置很贴近底板了,被迫垫高电牛位置才放心。

如果壳子不是金属材料,估计还是有点问题的,练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