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老式机械开关 油烟机 待机功率不是0W

楼主(2020-12-19):
1 奇怪 老式机械开关 油烟机 待机功率不是0W (我用功率计 看了下 从 1W降到0.87w)
2 测总开关输入点A 用电笔测得为红灯 (此时 照明和电机 没有开启)说明接入火线为开关。接通总开关,此时电机运转。问题是A点 用电笔为不亮。(我记得以为如零线作为开关,电灯通过回路,此时开关有一个端 电笔能亮,当开关接通,此端电笔不亮)

3 油机机直接排到空气中,功率为130W。 把排气管堵起来。功率反而下降到110W. 做功反而减少。

网友A:
3.离心风机,工作时对外做功,功耗130W,堵住排气管,不对外做功,功率下降。

网友:
油机机直接排到空气中,功率为130W。 把排气管堵起来。功率反而下降到110W. 做功反而减少,这不奇怪排气管堵起来轴功率减小,风轮接近空转耗电量应该下降,就像原来农村浇地潜水泵,出水量大时轴功率就大用电量也大。反之如果水泵排水管放的长水阻大,出水量少用电量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离心风机,工作时对外做功,功耗130W,堵住排气管,不对外做功,功率下降。

谢谢,原来是无功可做,风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