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FU-7电子管扩音机线路

楼主(2020-12-20):
今天淘了一个超声治疗仪,外壳面板后盖非常适合做功放。两面有两个FU-7电子管,电源变压器是220V输入,一组6.3V输出,一组550V输出。请问坛友,利用这个平台,可以做立体声扩音机吗,如果可以,求最佳线路图,感谢。

网友A:
只有两个FU7,那就是说只能做单端,而FU7的单端,那就按照6P3P的单端线路做吧,高压一般选在300V上下。250-350均可,只是输出牛的阻抗要选择适当。你这个高压牛都没啥用处,电压太高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个FU7,那就是说只能做单端,而FU7的单端,那就按照6P3P的单端线路做吧,高压一般选在300V上下。250- ...

谢谢指导

网友B:
低压变压器和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够地方安放,所以这个平台做功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变压器和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够地方安放,所以这个平台做功放不行。

谢谢指导

网友:
图画的好有人请喝茶。

网友C:
这个是超短波治疗仪吧,医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超短波治疗仪吧,医疗设备?

是的,,,,,,,,

网友:
高压组550V输出太高了。

网友:
求CT一1电台说明书

网友:
急求Ct-1超知波电台说明书,请报价,电话15633142683,邮箱zgm59@126.com

网友:
这个不像是扩音电路,是超高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个FU7,那就是说只能做单端,而FU7的单端,那就按照6P3P的单端线路做吧,高压一般选在300V上下。250- ...

为什么不把型号和前脸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型号和前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