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显示器调试

楼主(2020-12-20):
偏转线圈后边有俩几何位置调整磁环可以矫正图像位置,记得标记下位置便于参考和恢复,行场幅度则看下相应电路

网友:
看情况是直流115伏电压偏低了。

网友:
偏转电压太低,高压过高;警察抓小偷(淘金者)

网友:
这个画面是80年代APLLEII经典,难道楼主还有成套能用的电脑?

网友:
单色显示器?那就按黑白电视机故障处理

网友:
现在不知道还有人修这个不?检查下电源输出电压,行变各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偏向右上角可通过偏转线圈旁磁环调节好,画面幅度变小(行场都变小)看是不是整机电源输出电压降低了(类似黑白电视机中那个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游戏,好熟悉的画面,忘记了

挖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