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厦新Amoisonic AV-K3080放像机故障

楼主(2020-12-21):
AV-K3080放像机曾电源变压器初级断路,重新更换过变压器,同时去除了110V电源部分。换变压器后直流电源5V、12V输出电压正常,磁带进出仓正常,但录像带不走带?在多次开机试进出带后,出现一开机主电路板Q511三极管马上烧坏。因没有电路基础知识不知什么原因造成,本人没有找到此机电路图,只能发实物电路板照片求助论坛老师指点。谢谢了!

楼主:
单独提供照片可能清楚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独提供照片可能清楚些

继续提供资料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
谢谢版主归入维修专区,以求更多老师帮助!  图中三个红点是C3205三极管焊点。

网友A:
量一下Q511的E脚对地阻值是多少欧?如果只有几十欧或短路,用断开方法查这条线路那里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Q511的E脚对地阻值是多少欧?如果只有几十欧或短路,用断开方法查这条线路那里出问题

谢谢老师能及时回贴指导。E脚对地电阻为零。断开哪里?如何检测?我没有电路知识,恳请在电路板上具体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跟着E脚这条铜箔一直查,有几条跳线分支路,可以剪断跳线后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查剪断这线路,如果还短路就用烙铁加焊把剪断连通再查下一条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E脚这条铜箔一直查,有几条跳线分支路,可以剪断跳线后量一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就查剪断这线路,如 ...

好的,我会按照老师你的方法剪电路跳线检测。因无经验,如碰到问题继续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
把查找Q511的E脚连接铜箔与地短路情况汇报一下,帮助分析继续指导。跳线1和跳线2都断开时E脚与地不短路。问题是跳线1和跳线2是从伺服和系统单元连接视频单元的跳线,且跳线2又连接到排线第3脚,而第三脚又是设计连接到地的?是否与此无关?求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2021-03-24):
基础差还在找短路点。电路板上标有箭头的E,在电路上什么意思?  请教各位不要见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础差还在找短路点。电路板上标有箭头的E,在电路上什么意思?请教各位不要见笑,谢谢了!

基础差提了个低级问题,箭头E是指飞线从E极到飞线的另一头,各位见笑了。另外汇报一下检查情况:断开9楼图片中跳线1和2,通电不烧Q511三极管,且像带进出仓、播放、停止的机械动作都恢复正常,就是没有图像输出?是不是视频部分电路问题?还没有找到短路故障点。该如何找呢?求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楼主:
视频单元有ZD502元件,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吧?  但不会读色环。求救老师指教。是几伏的稳压管?如何在线测量工作电压?谢谢!

网友B:
您这挺专业啊,既然跳线断开短路解除,继续沿着跳线后端线路慢慢捋呗,胜利就在前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挺专业啊,既然跳线断开短路解除,继续沿着跳线后端线路慢慢捋呗,胜利就在前方了

谢谢鼓励!断开跳线只是不烧Q522三极管和机械动作正常, 但无音视频?在视频 部分至今没有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