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牛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12-21):
      早年有一只SBM-14示波器(晶体管机)电源变压器  近期想用于单端 胆机,6N3@6P3P组合,(电子管也是以前保存的,学习白版主修旧利废吗)高压可以2个绕组串联使用,只是灯丝绕组只有2组6.3V 0.6A绕组,没有6P3P灯丝可用,想用19.6V 1.26A绕组通过2只管子串联再串联合适阻值的大功率电阻降压方式获得,试联了一下大功率电阻很热,,。。。。。。。
     请教各位老师与矿友用什么降压方式好?
附图

网友A:
这个绕组如果在最外端,可以考虑拆掉一些匝数,如果不在最外端,可以考虑采用DC-DC直流降压芯片调整到6.3V,这类芯片一般都能达到3A以上、也有5A的。
大功率电阻降压不是办法,发热很大、耗电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绕组如果在最外端,可以考虑拆掉一些匝数,如果不在最外端,可以考虑采用DC-DC直流降压芯片调整到6.3V ...

谢谢回复
这个绕组是在最外端,拆一些圈数是个最好解决办法,这个牛浸漆很厚,接线端子很多很难弄回原样,DC-DC直流降压芯片推荐一款。
    338降压试了试也很热,需要大面积散热片,必要时需要风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绕组是在最外端,拆一些圈数是个最好解决办法,这个牛浸漆很厚,接线端子很多 ...

我说的是成品DC-DC降压板、5A的5.7元一块、还包邮。像LM2596之类的东西,几乎不发热,效率可达85%以上,X宝搜一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成品DC-DC降压板、5A的5.7元一块、还包邮。像LM2596之类的东西,几乎不发热,效率可达85%以上 ...

噢,这个手头有,试一下。

网友:
用直流电源做灯丝电源是个好办法,还可以减少交流哼声。

网友:
如果窗口有空间,建议用0.8漆包线穿绕24圈,然后反相连接原19.6绕组,空载电压降为12.9v,既无拆线之忧,又无发热之虞,不妨一试。
高质量音频放大,少用DC/DC之类的转换电路为妙。

网友:
原来的变压器建议不要动了,直接某宝买一个6V的开关电源给灯丝供电就好了
也就十来块钱的事,还不费时间精力,效果还有保障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回复建议。

网友:
整流滤波加三端稳压集成块7912。

网友B:
可以将两组6.6v同相并联再与反相19.6v绕组串联后供给两只灯丝串联的6p3p,6n3用6.3v绕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两组6.6v同相并联再与反相19.6v绕组串联后供给两只灯丝串联的6p3p,6n3用6.3v绕组。

好主意
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
不知道楼主看明白没有?

看明白了,我按此法连接试试谢谢楼上各位!

楼主:
谢版主及楼上各位回复建议。

网友D:
绕个自偶变压器19/12 很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提出的好方法, 先按lgzym矿友方法试调一下,因市电较高还是高1V多又在回路串联了2只二极管调整到12.57V,其它还在调试中。。。。。

网友E:
找一个小铁芯,用0.8的线绕成一个小的电感,用电感降压也不错。刚才估算了一下,电感量约53mH。

网友:
从楼主发的变压器图看,线圈就在最外层,数出圈数抽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一个小铁芯,用0.8的线绕成一个小的电感,用电感降压也不错。刚才估算了一下,电感量约53mH。

53毫亨的电感,还要0.8的线,不加磁芯不知好大一坨。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不就是要降低6V的电压吗,就当成做一个6V的电抗器好了。用EI41的铁心,用0.8的线绕100匝就差不多了,窗口够大,应该绕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提出的好方法, 先按lgzym矿友方法试调一下,因市电较高还是高1V多又在回路串联了2 ...

不如绕4圈的反相线圈降低电压更可靠,用二极管成为半波整流会引起其他问题,例如有效值下降一半,还会影响反相串联的绕组电压。

楼主:
按lgzym矿友方法试调一下,因市电较高还是高1V多又在回路串联了4只二极管调整到12.41V,连接后6.3灯丝绕组电压6.9V有点高,也在回路里串2只二极管降到6.1V,试用中电压还算稳定。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矿友给了各种降压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lgzym矿友方法试调一下,因市电较高还是高1V多又在回路串联了4只二极管调整到12.41V,连接后6.3灯丝绕组 ...

你这样是半波整流后的脉冲直流供电,有效值只有原来的一半,无论用万用表交流还是直流档测量结果都是不可信的,看灯丝亮度明显低得多,时间一长电子管阴极就中毒了,不可掉以轻心。

网友E:
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不是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是半波整流后的脉冲直流供电,有效值只有原来的一半,无论用万用表交流还是直流档测量结果都是不 ...

谢谢提醒,现在灯丝电压高于额定电压6.3V 1~2V请教有什么办法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不是半波整流。

现在灯丝电压高于额定电压6.3V 1~2V这么加二极管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压降降压,请教这么连接可以吗?

网友E:
这样连接是可以的,但二极管发热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连接是可以的,但二极管发热较厉害。

谢谢解答 ,注意观察一段时间视发热程度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个自偶变压器19/12 很小就可以了。

本来想说串联交流电抗器,看来您的方法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现在灯丝电压高于额定电压6.3V 1~2V请教有什么办法降下来。。。。。。。

原理的变压器窗口如果允许,不如绕4圈的反相线圈降低电压更可靠,用适当直径的塑料外皮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