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统调需要啥仪器

楼主(2020-12-21):
谁用过这个咋样?或者推荐一个

网友:
我还用过铜铁棒。

网友:
检查铜升还是铁升…………

网友:
信号发生器+万用表  即可

网友A:
要求不高这个就可以用,稍微正规一些可以参考下面的:
国产调幅、调频立体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这个就可以用,稍微正规一些可以参考下面的:

大哥能不能加个微信指导下,471380102

网友(2021-03-22):
过去都是用一个所谓状态好的收音机就可搞定,从检波前引出作为465中频信号源,低放加个输入插头就可当信号寻迹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