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j版的2a3电路栅极消振电阻没有1k,用1.5k的可以吗

楼主(2020-12-21):
请教各位老师,j版的2a3电路栅极消振电阻没有1k,用1.5k的可以吗?阻值变大会有那些影响?

网友:
1.5K 可以用

网友:
没有1K,几百欧的应该有吧,做好了甚至取消感觉都行。多准备几个试试,用1.5K影响很小,忠于原电路的话1K的电阻也不是很难找

网友:
可以的,防振电阻可以在250欧-2K之间选取,就是信号会略微衰减,只要不出现寄生振荡,其值小比大好。

网友:
直接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不用吧!问题不大

网友:
1K到10多K随便接,一点影响没有。
其实3K左右比较合理。

网友:
2A3才4倍左右的放大倍数吧, 要什么防振电阻, 一般来说五极管因为跨导高放大倍数高需要设置防振电阻, 三极管根本不需要.

楼主:
就是这张图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和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