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 电瓶车充电器此处为什么烧坏

楼主(2020-12-21):
如题:48V电瓶车充电器,此处烧了,另外进线220V线也烧了。后边220V保险好的,全桥也是好的。说明后边应该没有烧坏。现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此处烧呢?

网友:
看到二极管上灰尘太多,加上受潮线圈那里连电了(短路)。

网友:
emi,迟电源没过ccc

网友:
     就是电感原因电感烧坏过热并把线烧坏,拆开时线也离开了电感过热处。

网友:
市电进线跟电感线圈距离过近,击穿烧毁,后级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是个薄弱点啊

网友:
看到有ntc元件了。电线靠在了ntc上,ntc是发热元件,时间久了电线外皮软化 火零线靠一块去了

网友:
扒开线看材质,你的就知道为何它会那个样子的烧鸟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