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 Stereo C-QUAM立体声调幅中波发射机电路

楼主(2020-12-22):
也许很多人认为调幅广播没有立体声技术,实际上是有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就开始了立体声调幅广播技术的研发测试,当时市面上总共有五种立体声调幅制式参与了竞争,最终摩托罗拉的C-QUAM制式于1983年通过了美国FCC认证成为了正式的立体声调幅制式规范。
摩托罗拉C-QUAM调幅立体声技术是基于QUAM正交调幅技术上研发的,QUAM的特点是允许在一个频率上传输多个信号。C-QUAM中的C代表兼容传统单声道调幅收音机。即使是不支持Q-QUAM技术的收音机也能解调出声音。

本电路修改自外网两个作者的电路,混频载波发射电路取自第一个作者的电路,使用两只6F2电子管,电路简单可靠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W。25Hz导频电路取自第二个作者的电路,使用102.4kHz晶振通过CD4060计数芯片进行12次二分频获得25Hz方波信号(也可以使用400kHz晶振二分频14次得到24.7Hz信号,Q-QUAM导频频率范围24.5-25.6Hz都可以),C-QUAM中导频要求是25Hz正弦波信号,所以芯片输出增加了低通滤波将方波变成正弦波,在通过BC547C三极管放大信号输出。音频输入变压器使用两只现成的量产型变压器TY-146P,购买简单省去了定制变压器的繁琐步骤。TY-146P音频变压器初级是两个300Ω绕组,串联两个绕组理论上音质会更好但600Ω阻抗对于大多数播放器来说压力过大出现推不动的情况,可以只用一边300Ω绕组降低播放器压力。

因为中波比较容易受到来自开关电源器件的干扰,开光电源的工作频率通常在600-1600kHz正好覆盖在了中波广播频率。电网中有开关电源时会对电网造成污染导致电网中也出现高频噪声。发射机电源滤波措施一点要做好,不然发射出去的信号也会带上高频干扰。

楼主:
R-L信号输入线路中的2.5mH电感最好用蜂房电感,如果没有可以使用2.2K电位器代替。

楼主:
2.5K电位器调整第一只6F2阴极电压,第一只6F2电子管阴极电压决定发射功率。根据不同发射频率调整到2.2-2.4V为宜。

楼主:
因为中波广播频率波长有一两百米,即使是用八分之一波长天线最少也要二三十米长度,在家里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天线不现实。所以需要给天线加感减少天线长度。不加感的话用3米长的15AWG铜线是下限,低于这个值的天线会导致射频功率无法辐射出去烧坏电子管。

楼主:
关于这个发射电路“合法性”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这个电路发射功率很小无遮挡物的情况下发射距离最多不超过50米(加感天线情况下),在家里玩玩几乎不用担心信号穿墙而出把自己送进局子里。如果你家在无线电监管局隔壁那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改成晶体管甲类单管放大就好了,,电子管要高压又要灯丝加热。

电子管区当然是发电子管方案。晶体管方案也有,有机会也搬过来。

楼主:
镇楼的电路图有地方画错了没发现,现在补上正常版。

网友B:
电子管的图形没有标准的么?看着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收音机解调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的图形没有标准的么?看着很难受。

没办法,画电路图的软件没有电子管封装

楼主:
附上解调电路

网友D:
非常感谢一直想找这样电路,因为有德国车机带这个功能,,等晶体管电路那个简单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一直想找这样电路,因为有德国车机带这个功能,,等晶体管电路那个简单弄哪个

电子管电路简单,晶体管方案要好几个芯片。电路简单也是电子管的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画电路图的软件没有电子管封装

你用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呢?AltiumDesigner、Cadence和Pads都可以自己画元器件的原理图符号,LTSpice这种仿真软件也可以,Multisim本身就有电子管的库。这些软件用熟以后按照IEEE的符号标准画几个电子管的符号其实费不了太多时间。

楼主(2021-03-01):
发现了原作者的新发布的纠错信息,立体声分离度电位器换成10KΩ的。导频强度电位器也要换大一点的,需要把导频电平衰减到1VPP以下。

网友(2021-09-17):
调幅立体声发射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