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度盘背景灯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22):
海燕d322-1,四个背景灯坏了,网上买了几个,回来发现原机背景灯是涂有白漆,新买的无涂层全透明,安装后发现看着四个灯泡位置发黄,其他地方发绿,整个度盘亮度不均匀。
请问是不是灯泡涂白,发出的光会柔和一些更散光一些,透出玻璃就均匀一些绿色一些?
请问涂层白漆可用什么涂料?

网友:
改换成高亮的LED灯。

网友:
LED也要匀光板材好看

网友A:
一律涂白,简单的事:
浸入白乳胶漆,白涂料.

楼主:
明白了谢谢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律涂白,简单的事:
浸入白乳胶漆,白涂料.

对比了之前没坏的一只白色灯泡,发现透过玻璃后还是黄光只是不那么刺眼,是不是把灯泡涂成绿色就全绿光了呢?我网上看过同款收音机整个复盘均匀绿色

网友:
你确定灯泡是涂白漆?有些是磨砂灯泡,目的是为了散光,你买的灯泡也可以用均光板遮挡一下,度盘的光就均匀了

网友:
干脆使用四个绿色发光二极管串联电阻,前面使用一张白纸或者白色PVC晕光即可。